关于使用CCS观察波形的问题

楼主:
我想显示一个正弦波形
for(i = 0; i < 400; i++)
                sindata_x[i] = 3.1415 / 400 * (float32)i;
        for(i = 0; i < 400; i++)
                sindata_y = sin(sindata_x[i]);

就是用图像显示 sindata_y
用的是单曲线时域图(Single Time)
设置如下

sindata_y = sin(sindata_x); 这设置的断点,
但是只有我一次一次地点运行,图像才会更新。如果我想显示完整的图像的话,得点400次,应该有其他办法的吧。
而且图像的横坐标是以1为单位的。
点了40多次图像是这样的:

请问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我用display的时候是专门开一个区域下来。把数据放进去。然后display。或者楼主吧你的sindata_y也变成一个一样大的数组吧。
然后两个size都设置成400.跑完四行代码以后设个断点停下来。然后显示。楼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display的时候是专门开一个区域下来。把数据放进去。然后display。或者楼主吧你的sindata_y也变成一个 ...

这样就不是以时间为变量了。 如果用两组独立数据作为X分量和Y分量的话应该用星座图(Constellation),但是我没找到这种图在哪。

网友:
横坐标我倒是找到了设置的地方
但是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意思啊。我也没找到过你说的那种星座图。
你看\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50\F2806x_examples_ccsv5\cla_adc_fir下面的Example_2806xClaAdcFir.c文件
    //
    // Read the raw ADC RESULT1 register value and
    // put it into the AdcBuf buffer
    // This can be compared to the CLA filtered value
    //

       AdcBuf[Sample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1;

    //
    // Read the CLA filtered value and put it in the
    // AdcFiltBuf buffer
    //

          AdcFiltBuf[SampleCount] = VoltFilt;

    //
    // Make sure that the buffer does not overflow
    // the buffer size.  If it is larger than ADC_BUF_LEN
    // then rewind back to the sample 0
    //

    SampleCount++;
        if( SampleCount == ADC_BUF_LEN )
        {
                SampleCount = 0;
        }

他的做法就是每次进中段把数据推进数组。然后把数组整体显示。
如果要同时看x,y对时间的数据。好像是能看x对时间和y对时间的分开来的两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