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负反馈电阻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实验的运放采集电路,输入端还有嵌位的电路,这里没有画,问题是采集出来的数据非常的不稳定,会有跳变,在网上找了好多都说是可以加个反馈电阻,但是这个阻值怎么算啊,于是查手册,用的是LM224的, 英文的,只能用翻译软件一起看,上面也没有相关的说明,也没提到关于单位增益的问题,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反馈电阻的值怎么确定 ,这个LM224是否适合单位增益啊,
对电子的东西了解不多,是初学如果有的地方问的不太合适还请大家别见笑

网友:
很好奇楼主的前端是什么信号,调理后的还是传感器的直接输出
频率、幅度在什么范围

输入电容取1uF,是为了滤波吗?感觉不太合适。。。

网友:
楼主最好给下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值,否则没法判断

网友A:
TI发过很多运放的帖子可以参考下,另外是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发过很多运放的帖子可以参考下,另外是钳位

在输入端有一个瞬太抑制二极来钳位

网友B:
R34 1.5K + 0.1uF ? 这样真的合适吗,你的ADC高阻的吗,1.5K + 0.1uF,时间常数多少?运放得充电多久才能把电容充满啊,好歹提问题把各方面都说明清楚,毕竟你是有求与人家,不要让想帮忙的人寒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34 1.5K + 0.1uF ? 这样真的合适吗,你的ADC高阻的吗,1.5K + 0.1uF,时间常数多少?运放得充电多久才能把 ...

不好意思啊,电路知识不是很懂,AD口是用的C8051,但是这个1.5K也就是限流吧然后接到AD,0.1Uf就是滤波吧,这个运放的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电路知识不是很懂,AD口是用的C8051,但是这个1.5K也就是限流吧然后接到AD,0.1Uf就是滤波吧,这 ...

输出端的R34C29还不算什么,输入端的(R19//R27)C22时间常数那么大,什么目的呢?

楼主电路是跟随器,还加什么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的R34C29还不算什么,输入端的(R19//R27)C22时间常数那么大,什么目的呢?

楼主电路是跟随器, ...

工作的不稳定

网友D:
怎么个不稳定?总要说清楚吧?
是产生了自激振荡?还是输出缓慢漂移?如果是自激振荡,振荡频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不稳定?总要说清楚吧?
是产生了自激振荡?还是输出缓慢漂移?如果是自激振荡,振荡频率大概是多 ...

比如采集电压,计算出来的值就一直在变动,最大最小差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采集电压,计算出来的值就一直在变动,最大最小差2V左右,

现在的学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惜墨如金”,总是不能把问题和现像叙述完整。6楼已经表达了非常的不满,你仍然没有说清楚。

通常我们不大关心绝对误差,而是关心相对误差。“一直在变动,最大最小差2V左右”,平均值多少变化2V左右?10V变化2V,这是不能接受的。10kV变化2V,可以说是很满意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如采集电压,计算出来的值就一直在变动,最大最小差2V左右,

对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发现问题后,不能判断问题一定是出在你这部分电路。这种情况,应该将复杂电路分成若干部分来检查。
对你的电路,可以先将AD0与地短路,看是否仍然变化。若数字输出仍然变化,问题在AD;若数字输出不再变化,问题可能在你这部分电路,也可能在这部分电路之前。判断方法是去掉AD0对地短路线,将C22短路到地,看AD0是否变化,最好是在AD0处接一块万用表监视,以万用表读数和AD输出相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发现问题后,不能判断问题一定是出在你这部分电路。这种情况,应该将复杂电路分成 ...

谢谢,我会按您 的方法试下的。说不清问题应该是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太清楚语言表达也有问题,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