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驱动发光二极管,求大神!

楼主:
根据网上的方法修改指示灯配置修改指示灯配置
/* 1 - Green */
#define LED1_BV           BV(4)
#define LED1_SBIT         P0_4
#define LED1_DDR          P0DIR
#define LED1_POLARITY     ACTIVE_LOW //原值为 ACTIVE_HIGH
#if defined (HAL_BOARD_CC2530EB_REV17)
/* 2 - Red */
#define LED2_BV           BV(5)
#define LED2_SBIT         P0_5
#define LED2_DDR          P0DIR
#define LED2_POLARITY     ACTIVE_LOW //值为 ACTIVE_HIGH
调用函数HalLedBlink(HAL_LED_3,0,50,1000);或HalLedBlink(HAL_LED_2,0,50,1000);都不行,求大神解救于水火之中。

网友:
CC254X只有两个IO有20mA的驱动能力,其他都是4mA,不知道CC2530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264X只有两个IO有20nA的驱动能力,其他都是4mA,不知道CC2530有没有这种情况

nA,这驱动能力是不是太小了啊,还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这驱动能力是不是太小了啊,还是写错了??

发错了 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
P05控制的LED基本可以用了,但是好像是协议栈中P04和P05被用了,P04接的LED在上电初始化为亮时,亮一下之后就灭了,P05初始化的时候快闪了两下后正常了,但是没找到这两个引脚在哪用的。

网友:
建个空白的工程只做LED灯的操作,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慢慢找协议栈里哪里被使用了

网友:
有原理图才会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