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韩光教你如何区分三相电机相序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区分三相是用颜色区分:
A相为黄色; B相为绿色; C相为红色。
电力线路中A相、B相、C相其实都是人为规定的,在相量中互相差120度电角度。 在必须区分ABC三相的场合,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
;一,在电力系统中,来电的相位是标定的,即告知你哪根线是A,哪根线是B,哪根线是C,按照相位色标志是: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或者直接标明ABC相。 两个相同电压等级、相同频率,但来自不同电源的系统并列时,用等电位法:测量两端电源之间的电位差,用电压表(或电压互感器)两端分别接两个电源的A相,在测量两个B相、C相的电压,如果这三个电压都为零,则说明这两个电源的A、B、C相序相同。可以并列运行。
二,在用户端,使用用电器时,不一定要校准ABC相位,因为,除了电动机等由于旋转方向受相序的影响外,其他用电器对相序没有要求。
例如:在你单位有一个电锅炉,引入电源是三相的,不管来自电源的相位如何,你自己在电源的三根线端自作主张任意标一个ABC,运行维护时在控制柜中或锅炉电热管等标称都是按照你自己的原则去定,哪个保险坏了,哪个空开跳了,哪个电热管烧损了都可以区分就行了。
你认为还有必要对照系统电源准确标明ABC相吗?;当然,严格地说,准确标明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施工时用万用表对来电进行校核相位,系统全停电时也可以将进行这项工作,前提是系统相位已经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