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CCS5.4的graph的困惑

楼主:
新人刚接触CCS5.5,关于这个软件的画图问题,有些地方很困惑。我需要观察产生的正弦波,放入一个150个浮点数容量的数组里。最后接仿真器后观察画图,就变成这样了。下面有我的设置。可以看到图像不是连续的正弦波。但当我设置端点手动跑的时候,又可以得到完整的正弦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因为你设置了200个点的显示,150点的正弦么?然后显示速度快了就这样?你改成150的显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设置了200个点的显示,150点的正弦么?然后显示速度快了就这样?你改成150的显示试试

设成150也是一样的。另外,您知道怎么把数据导出用其他方式画图么?

网友:
我记得debug时候,可以显示这个数组变量,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真的很巧。楼主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采样设置完。在graph里面显示是断裂的波形。单步运行没问题,实时仿真出错。而且你调整采样频率在某些特定频率下面你会发现波形变成连续的了。
我猜测的情况是graph刷新数据太慢的问题。每次数据没刷完,对应内存的数据就被重写了。
我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弄个DA把数据用DA传出来放示波器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