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FPGA 实现车牌识别

楼主:
用C语言实现 车牌识别,除了 汉字之外,,对于字母和数字,识别还是有点思路的。

不知道用FPGA ,这个识别,会占用多少的资源,好不好做??
有没有人做过的,分享一下。

其实想用 软核 来实现 车牌识别,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啰嗦??

网友A:
C语言能做的,FPGA也没问题!

网友B:
关键是识别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能做的,FPGA也没问题!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识别的算法

我研究 ,研究。。。。

网友C:
汉字也一样吧!!全国才有多少个省份,加上特殊的车牌,加起来也就是字母那么多吧?以前用matlab对他进行算,很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汉字也一样吧!!全国才有多少个省份,加上特殊的车牌,加起来也就是字母那么多吧?以前用matlab对他进行算 ...

    把图像压缩成了  16*16 ,汉字 就不太好识别了。。。。模糊了。。。。

网友D:
用matlab,system generator生成c程序(应该能)验证功能,和之前的c程序功能对比调试,再用system generator生成FPGA的程序(一定能)。
system generator生成c程序没试过,之前做过FPGA,算法都用system generator生成和仿真

网友C:
16*16.。。。这么小!能不能把他加大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atlab,system generator生成c程序(应该能)验证功能,和之前的c程序功能对比调试,再用system generat ...

谢谢指点,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16.。。。这么小!能不能把他加大一丢丢,,,

可以。。。。。     计算量就负责了。。。

网友E:
3D printer  控制板方面考虑的如何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 printer  控制板方面考虑的如何了呢

   硬件参考网上的,,软件,格式方面再研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D printer  控制板方面考虑的如何了呢

你那里,怎么样了,感冒好了吧?  机械 出来了木?

网友:
主要是算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怎么样了,感冒好了吧?  机械 出来了木?

机械基本上出来了  应该在月底就能出原型机     原型机的挤出机没有自己设计  直接用的成品  所以只是计算了并联臂的长度和改进了底座的脚件的尺寸及丝孔  先做一个出来看看能不能行  看看精度和速度能达到多少  电路方面我就先用2560的控制板了  重庆的电子市场上没见到有卖的  估计要从网上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基本上出来了  应该在月底就能出原型机     原型机的挤出机没有自己设计  直接用的成品  所以只是计 ...

好的。。。
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