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导通时间

楼主:
       请问大家晶体管的导通时间是多久,有些资料写的是几ns,这几ns究竟是多少ns左右,1-9ns还是10ns以上呢?假如导通时间是5ns,那么我给一个4ns的脉冲信号,晶体管是否无法导通?若想让其导通是否必须从工艺上去考虑?
      请知道半导体器件的大虾给小弟解答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器件给的参数,都是某一具体的器件在指定的测试条件下生产的。不同的器件,或厂家,其测试方法可能有别。
所以,你看资料上的几纳秒,也要看看它测试条件。

假如导通时间是5ns,你给一个5ns的脉冲信号,晶体管的电路形式和参数和测试条件一样的话,肯定能导通(或截止),如不导能(载止),就是不合格产品。若是4ns,它将不完全导通(截止)

网友B:
不同的基片面积,不同的工艺,此参数差别极大。即使是同一型号,分散性也相当大。不同的测试条件,测得的结果差异也很大。

“假如导通时间是5ns,那么我给一个4ns的脉冲信号,晶体管是否无法导通?”
通常是不能充份导通,因导通时间是从给定驱动信号到集电极电流上升到稳态90%。如果管子电流未达稳态90%即撤除驱动信号,很可能电流未达90%即开始下降。

网友:
谢谢回答,我也这样认为,现在就想找到一个导通时间最短的管子,应该去看些什么资料?半导体器件物理?或者能给推荐下吗?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基片面积,不同的工艺,此参数差别极大。即使是同一型号,分散性也相当大。不同的测试条件,测得的结 ...

另外好多datasheet上面对于导通时间一般都不会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给的参数,都是某一具体的器件在指定的测试条件下生产的。不同的器件,或厂家,其测试方法可能有别。
...

现在想找到一款导通时间短的晶体管,但是发现好多datasheet都不提及这个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好多datasheet上面对于导通时间一般都不会提到

特征频率高的管子,通常导通时间比较短。找特征频率高的管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征频率高的管子,通常导通时间比较短。找特征频率高的管子就好了。

再谢

网友D:
楼主可以去找功率合适的高频管或高速开关管。

网友:
选型吗?直接找厂家售前吧
学习吗?这要看的东西可多了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去找功率合适的高频管或高速开关管。

怕是对于几ns这个时间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是对于几ns这个时间太短

现在的晶体管工作频率可达GHz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