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知识,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小弟正在学习AT89S52单片机,遇到

#define PA XBYTE[0DCFF]//1101 1100 A0-P2.0,A1-P2.1,CS-P2.5,WR-P3.6,RD-P3.7

#define PB XBYTE[0XDDFF]//1101 1101

#define contr  XBYTE[0X8FFF]

对于单片机P0口、P2口扩展外部存储器和8255如何像单片机那样一一对应对各个口进行操作,很是迷茫,请高手指点迷津,或是介绍一些书籍让小弟自学,小弟拜谢中!!!

网友A:
#define PA  XBYTE[0DCFF] 就是把外部地址映射到自己定义的PA口,也就是在程序里用PA代表8255的A口。这个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这个了。//1101 1100 A0-P2.0,A1-P2.1,CS-P2.5,WR-P3.6,RD-P3.7。需要看8255外面的接线。
再一个,现在这个时代就别学AT89S52了。编程又不方便,又贵。如果想学51就用STC的吧。8255也早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了。如果用这个芯片来加强对单片机核心的理解的话可以试试。但是实际用的话,一点儿必要也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fine PA  XBYTE[0DCFF] 就是把外部地址映射到自己定义的PA口,也就是在程序里用PA代表8255的A口。这个地 ...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define PA  XBYTE[0DCFF] 就是把外部地址映射到自己定义的PA口,也就是在程序里用PA代表8255的A口。这个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这个了。//1101 1100 A0-P2.0,A1-P2.1,CS-P2.5,WR-P3.6,RD-P3.7——————这个我现在能理解。
我现在就是不懂,对8255的PA、PB、PC定义了外部存储地址后,各个口不知道怎么调用。比如:8255数据口接P0,A0-P2.0,A1-P2.1,CS-P2.5,WR-P3.6,RD-P3.7,我想用PA1、PB2、或是PC5,3个口共24个端,任意一个不知道怎么用,书上介绍8255分三种工作模式,还是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是很古老的51外存储访问,不过呢并不是外接的存储器,而是外扩展的8255
XBYTE定义如下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很关键的扩展关键字字是xdata,记得它是什么吗查查书吧。
变量定义成xdata访问这个变量就会使用扩展存储的方式访问,这个你不用管,编译器会自动安排指令,看汇编码可以看到。
扩展存储所以CS-P2.5,WR-P3.6,RD-P3.7硬件必须这莫连,这时候用的可不是io口的功能,具体的地址也就是【】的数字和硬件连线方式及8255内部寄存器地址有关,所以还要看看8255的手册。

网友:
就像汇编里的MOVX 对外扩展的访问

网友:
教材让人发晕,弱弱地问一下,有必要让初学者学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吗?

网友:
外部 寻址咯, 先锁定P0+P2 送地址。再用P0送数据(此时P2还是原地址状态),最后释放P0+P2

网友:
51单片机,想起当年大学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您的解答。 #define PA XBYTE[0DCFF] 就是把外部地址映射到自己定义的PA口,也就是在程序里 ...

调用PA=a或者a=PA就行吧,太久没用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