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代码,问题出在哪,小白求助,在线等

楼主:
10芯积分

大家好,接触 Verilog 时间不长,遇到一个问题,真心求教。谢谢
背景:想把 AD 输出的 8 位并行数据在 CPLD 中进行并串转换,并在 DSP 提供的 串行时钟 CLKR1 和 帧同步(片选)信号 FSR1 的控制下,将串行数据经 DR1 引脚输出
问题:综合能通过,但经过波形仿真,DR1 输出的数据总是不对

代码如下:
//
module spi(
         output reg clk_ad,

    //SPI_1,方向:CPLD-->DSP
         output reg DR1,
         input FSR1,
         input CLKR1,

         input clk_in,
         input [7:0]data_in       //AD输入cpld的8位数据
        );

         reg[4:0]temp;
//add
         reg[7:0]data_to_dsp;     //用于数据缓存
        reg[8:0]data_to_dspp;

//AD的时钟由有源晶振4分频得到,10/4=2.5M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temp<=temp+1'd1;
         if(temp==1)
                 begin
                         clk_ad<=~clk_ad;
                         temp<=0;
end

         else
                         clk_ad<=clk_ad;
end

//AD输入到CPLD的数据转移到寄存器data_to_dsp中
always @(posedge clk_ad) begin
         data_to_dsp<=data_in;
end

//CPLD到DSP的SPI实现(SPI1)
always @(negedge CLKR1) begin
         if(!FSR1)
                         begin
                                   data_to_dspp[8:0] <= {data_to_dsp[7:0],1'b0};
                                 DR1 <= data_to_dspp[8];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1、CLKR1也是2.5M?2、AD采样数据并转串的时候使用的是CLKR1,该时钟与ADC的时钟的关系不确定;建议加一个异步FIFO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LKR1也是2.5M?2、AD采样数据并转串的时候使用的是CLKR1,该时钟与ADC的时钟的关系不确定;建议加一个 ...

我波形仿真的时候,给 FSR1 的是 2.5MHz,给 CLKR1 的是 40MHz

网友A:
建议用ModelSim仿真看看,波形仿真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ModelSim仿真看看,波形仿真没怎么用过

不会写 testbench 额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FPGA的初学者,而且是自学...我说说我的一点理解吧,说错的地方请楼主和路过的大神轻拍
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句上:
begin
       data_to_dspp[8:0] <= {data_to_dsp[7:0],1'b0};
       DR1 <= data_to_dspp[8];
end
以data_to_dsp为1010_1010为例,我猜楼主的意思是用1'b0把data_to_dsp里的数据一位一位挤出去,所以data_to_dspp会变成这样:1010_1010_0,然后dr1就把最高位取走了,但问题是data_to_dsp一直是1010_1010的话,data_to_dspp会一直是1010_1010_0,所以dr1取到的永远是data_to_dsp的最高位。我觉得如果加一句,变成这样:
begin
       data_to_dspp[8:0] <= {data_to_dsp[7:0],1'b0};
       data_to_dsp<=data_to_dspp[7:0];
       DR1 <= data_to_dspp[8];
end
第一个时钟输出还是最高位1,但是这时候data_to_dsp变成了0101_0100_0,下个时钟来的时候你就能取到想要的0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过路大神指点。
另外提出几点疑问,如果我上面说的是对的,存在两个个问题,
1.是不是要个计数器看看数据都挤出去了就停了吧;
2.这句话:
always @(posedge clk_ad) begin
         data_to_dsp<=data_in;
end
会在每个时钟把data_to_dsp刷一遍,这样两个时钟相同的话,可能还是一直取到数据的最高位那个1....

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FPGA的初学者,而且是自学...我说说我的一点理解吧,说错的地方请楼主和路过的大神轻拍
...

"pouty7447"应该指出了问题所在,之前没有仔细看代码。
其实应该没有必要定义一个data_to_dspp,即将data_to_dsp与data_to_dspp合并;还是只需要一句话:
data_to_dsp[8:0] <= {data_to_dsp[7:0],1'b0};

当然前面定义的时候:reg[8:0] data_to_dsp
当然,数据采集的时钟频率,以及每个数据什么时候开始转换,且何时转换结束,都是需要后续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uty7447"应该指出了问题所在,之前没有仔细看代码。
其实应该没有必要定义一个data_to_dspp,即将data ...

恩,谢谢你,从代码上看的确没有实现移位功能,实现移位功能后还要考虑你说的这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FPGA的初学者,而且是自学...我说说我的一点理解吧,说错的地方请楼主和路过的大神轻拍
...

首先感谢你的解答指出了程序的问题所在,没有实现移位功能,这样改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我程序中每个 FSR1(2.5MHz) 的低电平对应 8 个 CLKR1(40MHz =2.5 MHz*16) 的周期,(即 CLKR1 的频率为 FSR1 的 16 倍,也为 clk_ad(2.5MHz) 的 16 倍),所以这样改理论上应该是对的。

网友C:
可以参考明德扬点拨FPGA基础视频,视频里有verilog视频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明德扬点拨FPGA基础视频,视频里有verilog视频的讲解。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