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149AD采集问题

楼主:
大神们  ,你们好 我在进行AD采集时,把端口引脚改到P6.6 ,初始化总是不对,不能采集到数据

P6SEL |= BIT6;

    ADC12CTL0 &= ~(ENC);  //为了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REFON+REF2_5V;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CSTARTADD_6;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 SREF_6;            //CSTARTADD_1 打开A1的地址
    ADC12MCTL6|= INCH_6;
    ADC12IE  |=  0x40;                           // 使能ADC中断
    //for(int i=0;i<0x3600;i++);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触发产生采样时钟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大神们  有空帮我看看   谢谢了!

网友: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呢/

网友:
送佛送到西,送你一份,430f14Xz系列的C语言示例程序,首先看readme,根据目录找到需要的C程序来参考下,这个是官方的程序,肯定没问题,如果感觉找不出问题,建议,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里面的步骤来写

C语言实例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我现在试试

网友:
为什么采集出来的AD值最大是1.64V   对应的值是2047,比它小的,都是对的,但是不能比它更大的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