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区域规则设置

楼主:
设置一个ROOM区域规则,走线和整体不一样线宽,从ROOM里走到外面需要我单击左键,线宽才改变,不单击线宽不改变,有没有可以从ROOM里到ROOM外自动改变线宽的方法,不需要我手动单击的?@huaiq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一条规则,room 外设置是5mil,我看ad15的视屏上,从room里到room外一条线出room边界线宽自动就改变 ...

有这种可能就是随着软件版本的提升啊,规则会稍稍“智能”一点,我也之前跟别人讨论过,ad的规则不像阿狗那么智能。如有条件,你可以在ad15中试试呢
你这个图中,最小线宽、最大线宽、还有首选的线宽一致,这样应该不会报错。一般有个范围的吧。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艾特我,我没仔细看您的问题,大概看了下就是room下线宽的问题。
我想我先丢给你一个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属于干货。是不错的,如果是我,我也是参考人家的文档的。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再次艾特下我,我有空仔细帮您看看咯。PS: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小忙。

网友:
@okhxyyo 女神来给我看看呗!这是不是优先权事?

网友C:
从ROOM里到ROOM外?
不会,看看楼下的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ROOM里到ROOM外?
不会,看看楼下的怎么说,,,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ROOM里和ROOM外的走线宽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ROOM里和ROOM外的走线宽度是不一样的。

room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时,room外围的走线间距小于线宽是会报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oom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时,room外围的走线间距小于线宽是会报警的。

具体的步骤呢?这可是一个规则就可以完成的,不是两个规则。就是图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步骤呢?这可是一个规则就可以完成的,不是两个规则。就是图片上的

为什么是一个规则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步骤呢?这可是一个规则就可以完成的,不是两个规则。就是图片上的

是不是你room 外的最小线宽设置的比room里的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room 外的最小线宽设置的比room里的大了?

我要的就是一条走线ROOM里和ROOM外线宽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艾特我,我没仔细看您的问题,大概看了下就是room下线宽的问题。
我想我先丢给你一个文档,这 ...

像这样一条规则,room 外设置是5mil,我看ad15的视屏上,从room里到room外一条线出room边界线宽自动就改变了,我用的是ad09不可以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room这东西一般是多通道采用的,就是规则而已。自己制定规则让软件执行。制定不好,后患无穷。
在放置ROOM时,要选择自己所需要的ROOM范围,在规则中填入自己想要次ROOM的有效元素,包括器件、走线、过孔之类的。
规则中的min、Preferred、Max都填入自己想要的一个值,大多数问题就是范围和值。
请楼主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