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 LightCrafter 实现小数级别的控制

楼主:
我买的器件是DLP LightCrafter。一般DMD都是0-1序列或者图像对DMD镜片进行控制,但是我想用DMD实现小数。具体的说,在这个时钟周期内,对于某两个镜片对应的控制系数是0.3和0.5(控制系数的范围是0到1之间),我就让这两个镜片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分别有30%和50%的时长将光线反射到探测器中被采集到;而对于下一个时钟周期,这两个镜片对应的控制系数就会改变,假如说0.8和0.1,就按照上述方法来实现。请问 lightcrafter可以实现这种控制吗?

其实关键问题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我可不可以只对某些镜片进行控制让其翻转?

网友:
您好,TI 工程师 回复如下:

“针对先进光学控制的DLP开发套件,例如DLP LightCrafter,DLP Discovery 4100等产品,能给予开发者像素级的精确控制。您提到的利用DMD实现小数,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需将微镜按一定的时间百分比偏转到两个不同的状态上?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而这个时间周期在数十或数百微秒以上时,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具体的实现方式,您可以参阅DLP® LightCrafter™ User's Guide (Rev. E)等文档。如您有任何后续问题,欢迎在此提问,或者访问TI 在线技术支持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