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的PC6口设置为I/O后无法烧写,求大神指点!

楼主:
atmega8的PC6口设置为I/O后无法烧写,求大神指点!

网友:
  帮你 召唤大神 。。。。@dcexpert

网友:
复位引脚吧,只能用高压编程器改熔丝位,其他无解。

网友:
好的,感谢你

网友:
3楼正解。DIP的还可以取下芯片,如果是贴片的,就很难办了,因为一般不会留出并行编程口。AVR单片机这点不方便,一旦不小心改错了,非常麻烦。

网友:
找高压编程器吧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