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程序,,希望可以对大家有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clude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uint wan,qian,bai,shi,ge,temp_data,t;
int dis_data;
float a,b,c;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sbit          SCL=P0^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0^2;      //IIC数据引脚定义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for(j=0;j<121;j++)
{;}}
}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bf,0xff};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P2_0 = 0;P2_1 = 1;P2_2 = 1;P2_3 = 1;
   P0=table[a];
   delay(20);

   P2_0 = 1;P2_1 = 0;P2_2 = 1;P2_3 = 1;
   P0=table[b];
   delay(20);

   P2_0 = 1;P2_1 = 1;P2_2 = 0;P2_3 = 1;
   P0=table[c];
   delay(20);

   P2_0 = 1;P2_1 = 1;P2_2 = 1;P2_3 = 0;
   P0=table[d];
   delay(20);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a=(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b=(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c=(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
void display_d()
{float r,e,pi;
pi=3.14159        ;

e=r*180/pi;
if(a>0&&b>0)
{r=atan(a/b);
e=r*180/pi;
  t= 11;
  }
  else if(a>0&&b<0)
   {  r=atan(a/b);
   e=180+r*180/pi;
   t=11;}
   else if(a<0&&b<0)
   {r=atan(a/b);
    e=180-r*180/pi;
   t=10;
   }
   else        if (a<0&&b>0)
   {  r=atan(a/b);
   e=-r*180/pi;
   t=10;
   }
   else if (c>9.8&&c<10)
        {t=11;
        e=0;
        }
        else if(b==0&&a!=0)
        {
       e=90;
           t=11;
   }
   else
   {
   e=0;
        t=11;
   }

  conversion(e);
display(t,bai,shi,ge);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bai=temp_data/100;
    temp_data=temp_data%100;
    shi=temp_data/10;
        ge=temp_data%10;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演示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display_z();
                display_d();

                delay(30);                            //延时
        }

                                         //上电延时

网友:
这个烧录进去就可以直接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