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姓名信息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安卓搞读取身份证信息并显示的工作,身份证信息已经读出来了,
可是姓名显示不对。
比如数据如下:6C 9A D7 5F DC 8F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20 00
30个字节。请问大神,如何把这30个字节转化为汉字呢?谢谢!

网友:
马志远
\u9a6c\u5fd7\u8fdc
UTF-16编码,低字节在前,每个字符2字节编码。

网友A:
多谢版主!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编程。
我有一个函数可以转换,如下:
String s = "\u9a6c\u5fd7\u8fdc";
        System.out.println("Original:\t\t" + s);

        s = toEncodedUnicode(s, true);
        System.out.println("to unicode:\t\t" + s);

        s = fromEncodedUnicode(s.toCharArray(), 0, s.length());
        System.out.println("from unicode:\t" + s);这是在知道这个\u9a6c\u5fd7\u8fdc的情况下可以。
可是我的数据存在变量里,我怎么把0x6c,0x9a转换成\u9a6c呢?
我试图这样:
0x6c存在byte型变量a里面
String s="\u"
然后s+=String.ValueOf(a)
可是String s="\u"这一步就提示出错了。
我该怎么做啊?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马志远.......,ucs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编程。
我有一个函数可以转换,如下:
String s = "%u9a6c%u5fd7%u8fdc"; ...

\u表示无符号整数unsigned
9a 6c就是你给的第一第二字节逆序
这就已经是第一个汉字的编码了
我猜测你是应该想把这个编码对应的汉字显示出来,这个依赖操作系统和字库文件。

网友:
C#:
    把你读到的字符串赋给字符串变量就行了

你已经基本完成了。。

网友:
谢谢版主。我想在安卓手机上显示。可以吗?应该怎么做?

网友:
我用java,String s = "\u9a6c\u5fd7\u8fdc";
        System.out.println("Original:\t\t" + s);

        s = toEncodedUnicode(s, true);
        System.out.println("to unicode:\t\t" + s);

        s = fromEncodedUnicode(s.toCharArray(), 0, s.length());
        System.out.println("from unicode:\t" + s);这是在知道这个\u9a6c\u5fd7\u8fdc的情况下可以。
可以显示。

网友:
我试了一下,textView.setText("\u9a6c\u5fd7\u8fdc");
这样可以在手机上显示“马志远”
关键怎么在9a6c前面自动加上\u。

网友:
我不熟悉java语言,也不熟悉安卓,但是猜测和C会比较类似吧

在C里面,\是转义符,下面这几句是等效的:
char a='\x30';
char a=0x30;
char a=48;
char a='0';
所以我猜测java里也是给某个变量赋值了。
所以你不应该纠结于怎么显示\u,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将9a 6c赋值到指定的变量中去。

网友:
哈喽,可以请教下读取命令及流程吗?感谢!!!

网友:
汉子是2个字节代表一个编码,并且是unicode编码 ,C下需要调用转换unicode码的函数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