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区调节

楼主:
请问假如不改变双路PWM的占空比和频率的话,能够增宽或者缩减死区时间吗?或者是在不改变死区时间的前提下改变双路PWM波占空比。

网友A:
这么说吧,不改变双路PWM的占空比可以改变死区时间,不改频率也可以,但是两个同时的话,就办不到了,第二个问题可以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不改变双路PWM的占空比可以改变死区时间,不改频率也可以,但是两个同时的话,就办不到了,第二 ...

正解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算问题,死区时间与PWM的周期相比,相差巨大(不大就不是正常的系统),所以,死抠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F5529里边的代码,移植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