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多功能测试仪器-------手把手教你移植EMWIN+FreeRTOS(二)

楼主:
【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多功能测试仪器-------手把手教你移植EMWIN+FreeRTOS(二)(学校开运动会终于有一整块时间了所以来更新stm32F7 emwin+freertos第二版,这次带来了一个EMWIN的BOTTON位图显示的教程)
首先要感谢eeword 的管理员帮我把第一版的内容重新排版了一下,谢谢你(这对于第一次发帖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我也花了时间去学习如何发帖了。写的不好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是第一版的链接【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多功能测试仪器-------手把手教你移植EMWIN+FreeRTOS(-)
第一版的详细DOC文档的教程:
在第一版中自是教大家如何去添加文件。
好开始接着第一版的添加好了的工程
现在我们要修改一个文件,复制STM32Cube_FW_F7_V1.1.0\Projects\STM32746G-Discovery\Applications\FreeRTOS\FreeRTOS_DelayUntil\Inc目录下的FreeRTOSConfig.h
复制到STM32F7_emWin\FreeRTOS\inc目录下
然后我们开始新建工程项目emwin
向USER添加文件
然后在编辑一下,会出现很多错误,不急跟着我一个一个去解决问题
..\HAEDWARE\stm32746g_discovery_lcd.h(5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tilities/Fonts/font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需改一下"../Fonts/fonts.h"会出现类似的,也是这样改着不一一例举了。
然后编译一下关键错误来了:
.\Objects\emwin.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VC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stm32f7xx_it.o).
.\Objects\emwin.axf: Error: L6200E: Symbol PendSV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stm32f7xx_it.o).
他提醒是stm32f7xx_it.c的文件有问题,好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要修改添加在前面添加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 extern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 extern QSPI_HandleTypeDef QSPIHandle;
-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 extern void LTDC_ISR_Handler(void);

注释掉下面
/*void SVC_Handler(void)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修改一下面这个改为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xPortSysTickHandler();
}
}
在添加下面三个函数
- <font size="5" color="#ff0000">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
- HAL_LTDC_IRQHandler(&hltdc);
- }
- void QUADSPI_IRQHandler(void)
- {
- HAL_QSPI_IRQHandler(&QSPIHandle);
- }
- void DMA2D_IRQHandler(void)
- {
- DMA2D->IFCR = DMA2D_IFSR_CTCIF;
- }
复制代码 stm32fxx_it.c的最终代码- /**
- ******************************************************************************
- * @file UART/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Src/stm32f7xx_it.c
-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 @version V1.0.0
- * @date 25-June-2015
-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
- * peripheral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 * @attention
- *
- * <h2>© COPYRIGHT(c) 2015 STMicroelectronics</h2>
-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 #include "stm32f7xx_it.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 /** @addtogroup STM32F7xx_HAL_Examples
- * @{
- */
- /** @addtogroup 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
- * @{
- */
- /* Private typedef -----------------------------------------------------------*/
- /* Private define ------------------------------------------------------------*/
- /* Private macro -------------------------------------------------------------*/
- /* Private variables ---------------------------------------------------------*/
- extern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 extern QSPI_HandleTypeDef QSPIHandle;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 extern void LTDC_ISR_Handler(void);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Cortex-M7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 while (1)
- {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 while (1)
- {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 while (1)
- {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 while (1)
- {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HAL_IncTick();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
- xPortSysTickHandler();
- }
- }
- /******************************************************************************/
- /* STM32F7x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 file (startup_stm32f7xx.s).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PPP_IRQHandler(void)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LTDC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
- HAL_LTDC_IRQHandler(&hltdc);
- }
- void QUADSPI_IRQHandler(void)
- {
- HAL_QSPI_IRQHandler(&QSPIHandle);
- }
- /**
- * @brief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of DMA2D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DMA2D_IRQHandler(void)
- {
- DMA2D->IFCR = DMA2D_IFSR_CTCIF;
- }
- /**
- *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然后在编一下
出现一大堆问题不要怕
先修改一下GUI_X_OS.c文件
删除#include "cmsis_os.h"
添加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timers.h"
#include "semphr.h"
删除
static osMutexId osMutex;
static osSemaphoreId osSemaphore;
添加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QueueMutex;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SemaTxDone;
将下面函数修改
void GUI_X_InitOS(void)
{
/* Create Mutex lock */
osMutexDef(MUTEX);
/* Create the Mutex used by the two threads */
osMutex = osMutexCreate(osMutex(MUTEX));
/* Create Semaphore lock */
osSemaphoreDef(SEM);
/* Create the Semaphore used by the two threads */
osSemaphore= osSemaphoreCreate(osSemaphore(SEM), 1);
}
void GUI_X_Unlock(void)
{
osMutexRelease(osMutex);
}
void GUI_X_Lock(void)
{
osMutexWait(osMutex , osWaitForever) ;
}
/* Get Task handle */
U32 GUI_X_GetTaskId(void)
{
return ((U32) osThreadGetId());
}
void GUI_X_WaitEvent (void)
{
osSemaphoreWait(osSemaphore , osWaitForever) ;
}
void GUI_X_SignalEvent (void)
{
osMutexRelease(osSemaphore);
}
改成
- void GUI_X_InitOS(void)
复制代码 GUI_X_OS.c的最终代码是
- /*********************************************************************
- * Portions COPYRIGHT 2013 STMicroelectronics *
- * Portions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 (c) 1996 -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 ** emWin V5.22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 N.V. a Dutch company with a Swiss branch and its headquarters in Plan-
- les-Ouates, Geneva, 39 Chemin du Champ des Filles, Switzerland for the
-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 Cortex-M-based 32-bit microcon_
- troller products commercialized by Licensee only, sublicensed and dis_
- 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_
- ment suppli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
- File : GUI_X.C
- Purpose : This file provides emWin Interface with FreeRTOS
- ---------------------------END-OF-HEADER------------------------------
- */
- /**
- ******************************************************************************
- * @attention
- *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GUI.h"
-
- /* FreeRTOS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timers.h"
- #include "semphr.h"
-
- /*********************************************************************
- *
- * Global data
- */
-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QueueMutex;
- static xSemaphoreHandle xSemaTxDone;
- /*********************************************************************
- *
- * Timing:
- * GUI_X_GetTime()
- * GUI_X_Delay(int)
- Some timing dependent routines require a GetTime
- and delay function. Default time unit (tick), normally is
- 1 ms.
- */
- int GUI_X_GetTime(void)//获取系统时基
- {
- return ((int) xTaskGetTickCount());
- }
- void GUI_X_Delay(int ms)
- {
- vTaskDelay( ms );
- }
- /*********************************************************************
- *
- * GUI_X_Init()
- *
- * Note:
- * GUI_X_Init() is called from GUI_Init is a possibility to init
- * some hardware which needs to be up and running before the GUI.
- * If not required, leave this routine blank.
- */
- void GUI_X_Init(void) {
- }
- /*********************************************************************
- *
- * GUI_X_ExecIdle
- *
- * Note:
- * Called if WM is in idle state
- */
- void GUI_X_ExecIdle(void) {}
- /*********************************************************************
- *
- * Multitasking:
- *
- * GUI_X_InitOS()
- * GUI_X_GetTaskId()
- * GUI_X_Lock()
- * GUI_X_Unlock()
- *
- * Note:
- * The following routines are required only if emWin is used in a
- * true multi task environment, which means you have more than one
- * thread using the emWin API.
- * In this case the
- * #define GUI_OS 1
- * needs to be in GUIConf.h
- */
- /* Init OS */
- void GUI_X_InitOS(void)
- {
- /* Create Mutex lock */
- xQueueMutex = xSemaphoreCreateMutex();
- configASSERT (xQueueMutex != NULL);
-
- /* Queue Semaphore */
- vSemaphoreCreateBinary( xSemaTxDone );
- configASSERT ( xSemaTxDone != NULL );
- }
- void GUI_X_Unlock(void)
- {
- xSemaphoreGive( xQueueMutex );
- }
- void GUI_X_Lock(void)
- {
- if(xQueueMutex == NULL)
- {
- GUI_X_InitOS();
- }
-
- xSemaphoreTake( xQueueMutex, portMAX_DELAY );
- }
- /* Get Task handle */
- U32 GUI_X_GetTaskId(void)
- {
- return ((U32)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 }
- void GUI_X_WaitEvent (void)
- {
- while( xSemaphoreTake(xSemaTxDone, portMAX_DELAY ) != pdTRUE );
- }
- void GUI_X_SignalEvent (void)
- {
- xSemaphoreGive( xSemaTxDone );
- }
- /*********************************************************************
- *
- * Logging: OS dependent
- Note:
- Logging is used in higher debug levels only. The typical target
- build does not use logging and does therefor not require any of
- the logging routines below. For a release build without logging
- the routines below may be eliminated to save some space.
- (If the linker is not function aware and eliminates unreferenced
- functions automatically)
- */
- void GUI_X_Log (const char *s) { }
- void GUI_X_Warn (const char *s) { }
-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
- /*************************** End of file ****************************/

然后编译一下会出现.
.\EMWIN\Config\GUI_X_OS.c(68): error: #20: identifier "xSemaphoreHandle" is undefined
..\EMWIN\Config\GUI_X_OS.c(69): error: #20: identifier "xSemaphoreHandle" is undefined
然后打开FreeRTOSConfig.h文件找到#define configENABLE_BACKWARD_COMPATIBILITY 0
将其改为#define configENABLE_BACKWARD_COMPATIBILITY 1
然后在编译就成功了
下面来教大家写一个一个EMWIN的BOTTON位图显示的例子
现在我们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m32746g_discovery.h"
- #include "stm32746g_discovery_ts.h"
- #include "stm32746g_discovery_qspi.h"
- #include "GUI.h"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 #include "Dialog.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创建位绑定的宏定义
- <font size="5" color="#ff0000">typedef uint16_t u16;
- typedef uint32_t u32;
-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IO口地址映射
-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20) //0x40020014
-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20) //0x40020414
-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20) //0x40020814
-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20) //0x40020C14
-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20) //0x40021014
-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20) //0x40021414
-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20) //0x40021814
- #define GPIOH_ODR_Addr (GPIOH_BASE+20) //0x40021C14
- #define GPIOI_ODR_Addr (GPIOI_BASE+20) //0x40022014
- #define GPIOJ_ODR_Addr (GPIOJ_BASE+20) //0x40024014
- #define GPIOK_ODR_Addr (GPIOK_BASE+20) //0x40028014
-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16) //0x40020010
-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16) //0x40020410
-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16) //0x40020810
-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16) //0x40020C10
-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16) //0x40021010
-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16) //0x40021410
-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16) //0x40021810
- #define GPIOH_IDR_Addr (GPIOH_BASE+16) //0x40021C10
- #define GPIOI_IDR_Addr (GPIOI_BASE+16) //0x40022010
- #define GPIOJ_IDR_Addr (GPIOJ_BASE+16) //0x40024010
- #define GPIOK_IDR_Addr (GPIOK_BASE+16) //0x40028010
-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 //确保n的值小于16!
-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Hout(n) BIT_ADDR(GPIOH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Hin(n) BIT_ADDR(GPIOH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Iout(n) BIT_ADDR(GPIOI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Iin(n) BIT_ADDR(GPIOI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Jout(n) BIT_ADDR(GPIOJ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Jin(n) BIT_ADDR(GPIOJ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Kout(n) BIT_ADDR(GPIOK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Kin(n) BIT_ADDR(GPIOK_IDR_Addr,n) //输入
- //////////////////////////////////////////////////////////////////////////////////
- //Ex_NVIC_Config专用定义
- #define GPIO_A 0
- #define GPIO_B 1
- #define GPIO_C 2
- #define GPIO_D 3
- #define GPIO_E 4
- #define GPIO_F 5
- #define GPIO_G 6
- #define GPIO_H 7
- #define GPIO_I 8
- #define GPIO_J 9
- #define GPIO_K 10
- #define FTIR 1 //下降沿触发
- #define RTIR 2 //上升沿触发
- //GPIO设置专用宏定义
- #define GPIO_MODE_IN 0 //普通输入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OUT 1 //普通输出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AF 2 //AF功能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AIN 3 //模拟输入模式
- #define GPIO_SPEED_2M 0 //GPIO速度2Mhz
- #define GPIO_SPEED_25M 1 //GPIO速度25Mhz
- #define GPIO_SPEED_50M 2 //GPIO速度50Mhz
- #define GPIO_SPEED_100M 3 //GPIO速度100Mhz
- #define GPIO_PUPD_NONE 0 //不带上下拉
- #define GPIO_PUPD_PU 1 //上拉
- #define GPIO_PUPD_PD 2 //下拉
- #define GPIO_PUPD_RES 3 //保留
- #define GPIO_OTYPE_PP 0 //推挽输出
- #define GPIO_OTYPE_OD 1 //开漏输出
- //GPIO引脚编号定义
- #define PIN0 1<<0
- #define PIN1 1<<1
- #define PIN2 1<<2
- #define PIN3 1<<3
- #define PIN4 1<<4
- #define PIN5 1<<5
- #define PIN6 1<<6
- #define PIN7 1<<7
- #define PIN8 1<<8
- #define PIN9 1<<9
- #define PIN10 1<<10
- #define PIN11 1<<11
- #define PIN12 1<<12
- #define PIN13 1<<13
- #define PIN14 1<<14
- #define PIN15 1<<15
- 然后写一个GPIO口配置的函数
- void GPIO_Set(GPIO_TypeDef* GPIOx,u32 BITx,u32 MODE,u32 OTYPE,u32 OSPEED,u32 PUPD)

然后在创建一个屏幕更新的函数
- <font size="5" color="#ff0000">void Touch_Update(void)
- {
- static GUI_PID_STATE TS_State = {0, 0, 0, 0};
- __IO TS_StateTypeDef ts;
- uint16_t xDiff, yDiff;
- BSP_TS_GetState((TS_StateTypeDef *)&ts);
- if((ts.touchX[0] >= LCD_GetXSize()) ||(ts.touchY[0] >= LCD_GetYSize()) )
- {
- ts.touchX[0] = 0;
- ts.touchY[0] = 0;
- ts.touchDetected =0;
- }
- xDiff = (TS_State.x > ts.touchX[0]) ? (TS_State.x - ts.touchX[0]) : (ts.touchX[0] - TS_State.x);
- yDiff = (TS_State.y > ts.touchY[0]) ? (TS_State.y - ts.touchY[0]) : (ts.touchY[0] - TS_State.y);
-
-
- if((TS_State.Pressed != ts.touchDetected ) ||
- (xDiff > 2 )||
- (yDiff > 2))
- {
- TS_State.Pressed = ts.touchDetected;
- TS_State.Layer = 0;//SelLayer
- if(ts.touchDetected)
- {
- TS_State.x = ts.touchX[0];
- TS_State.y = ts.touchY[0];
- GUI_TOUCH_StoreState(TS_State.x, TS_State.y);
- }
- else
- {
- GUI_TOUCH_StoreState(-1, -1);
- TS_State.x = 0;
- TS_State.y = 0;
- }
- }
- }

然后创建一个LED初始化的函数- void LED_Init(void)
- {
- RCC->AHB1ENR|=1<<8;
- GPIO_Set(GPIOI,PIN1,GPIO_MODE_OUT,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 }

创建一个sys.c sys.h 文件代码如下sys.h
- #ifndef __SYS_H
- #define __SYS_H
- #include "main.h"
- typedef uint8_t u8;
- typedef uint16_t u16;
- typedef uint32_t u32;
-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IO口地址映射
-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20) //0x40020014
-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20) //0x40020414
-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20) //0x40020814
-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20) //0x40020C14
-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20) //0x40021014
-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20) //0x40021414
-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20) //0x40021814
- #define GPIOH_ODR_Addr (GPIOH_BASE+20) //0x40021C14
- #define GPIOI_ODR_Addr (GPIOI_BASE+20) //0x40022014
- #define GPIOJ_ODR_Addr (GPIOJ_BASE+20) //0x40024014
- #define GPIOK_ODR_Addr (GPIOK_BASE+20) //0x40028014
-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16) //0x40020010
-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16) //0x40020410
-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16) //0x40020810
-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16) //0x40020C10
-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16) //0x40021010
-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16) //0x40021410
-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16) //0x40021810
- #define GPIOH_IDR_Addr (GPIOH_BASE+16) //0x40021C10
- #define GPIOI_IDR_Addr (GPIOI_BASE+16) //0x40022010
- #define GPIOJ_IDR_Addr (GPIOJ_BASE+16) //0x40024010
- #define GPIOK_IDR_Addr (GPIOK_BASE+16) //0x40028010
-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 //确保n的值小于16!
-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Hout(n) BIT_ADDR(GPIOH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Hin(n) BIT_ADDR(GPIOH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Iout(n) BIT_ADDR(GPIOI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Iin(n) BIT_ADDR(GPIOI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Jout(n) BIT_ADDR(GPIOJ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Jin(n) BIT_ADDR(GPIOJ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Kout(n) BIT_ADDR(GPIOK_ODR_Addr,n) //输出
- #define PKin(n) BIT_ADDR(GPIOK_IDR_Addr,n) //输入
- //////////////////////////////////////////////////////////////////////////////////
- //Ex_NVIC_Config专用定义
- #define GPIO_A 0
- #define GPIO_B 1
- #define GPIO_C 2
- #define GPIO_D 3
- #define GPIO_E 4
- #define GPIO_F 5
- #define GPIO_G 6
- #define GPIO_H 7
- #define GPIO_I 8
- #define GPIO_J 9
- #define GPIO_K 10
- #define FTIR 1 //下降沿触发
- #define RTIR 2 //上升沿触发
- //GPIO设置专用宏定义
- #define GPIO_MODE_IN 0 //普通输入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OUT 1 //普通输出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AF 2 //AF功能模式
- #define GPIO_MODE_AIN 3 //模拟输入模式
- #define GPIO_SPEED_2M 0 //GPIO速度2Mhz
- #define GPIO_SPEED_25M 1 //GPIO速度25Mhz
- #define GPIO_SPEED_50M 2 //GPIO速度50Mhz
- #define GPIO_SPEED_100M 3 //GPIO速度100Mhz
- #define GPIO_PUPD_NONE 0 //不带上下拉
- #define GPIO_PUPD_PU 1 //上拉
- #define GPIO_PUPD_PD 2 //下拉
- #define GPIO_PUPD_RES 3 //保留
- #define GPIO_OTYPE_PP 0 //推挽输出
- #define GPIO_OTYPE_OD 1 //开漏输出
- //GPIO引脚编号定义
- #define PIN0 1<<0
- #define PIN1 1<<1
- #define PIN2 1<<2
- #define PIN3 1<<3
- #define PIN4 1<<4
- #define PIN5 1<<5
- #define PIN6 1<<6
- #define PIN7 1<<7
- #define PIN8 1<<8
- #define PIN9 1<<9
- #define PIN10 1<<10
- #define PIN11 1<<11
- #define PIN12 1<<12
- #define PIN13 1<<13
- #define PIN14 1<<14
- #define PIN15 1<<15
- void MPU_Config(void);
-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void system_init(u32 n,u32 m,u32 p,u32 q );
- void GPIO_Set(GPIO_TypeDef* GPIOx,u32 BITx,u32 MODE,u32 OTYPE,u32 OSPEED,u32 PUPD);

sys.c- #include "main.h"
- #include "sys.h"
- /**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 SYSCLK(Hz) = 200000000
- * HCLK(Hz) = 200000000
- * AHB Prescaler = 1
- * APB1 Prescaler = 4
- * APB2 Prescaler = 2
-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 PLL_M = 25
- * PLL_N = 400
- * PLL_P = 2
- * PLL_Q =8
- * PLLSAI_N = 384
- * PLLSAI_P = 8
- * VDD(V) = 3.3
- * Main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Scale1 mode
- * Flash Latency(WS) = 6
- */
- void system_init(u32 n,u32 m,u32 p,u32 q)
-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m;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n;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p;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q;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 ret = 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 if(ret != HAL_OK)
- {
- while(1)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6);
- }
- void GPIO_Set(GPIO_TypeDef* GPIOx,u32 BITx,u32 MODE,u32 OTYPE,u32 OSPEED,u32 PUPD)
- {
- u32 pinpos=0,pos=0,curpin=0;
- for(pinpos=0;pinpos<16;pinpos++)
- {
- pos=1<<pinpos; //一个个位检查
- curpin=BITx&pos;//检查引脚是否要设置
- if(curpin==pos) //需要设置
- {
- GPIOx->MODER&=~(3<<(pinpos*2)); //先清除原来的设置
- GPIOx->MODER|=MODE<<(pinpos*2); //设置新的模式
- if((MODE==0X01)||(MODE==0X02)) //如果是输出模式/复用功能模式
- {
- GPIOx->OSPEEDR&=~(3<<(pinpos*2)); //清除原来的设置
- GPIOx->OSPEEDR|=(OSPEED<<(pinpos*2));//设置新的速度值
- GPIOx->OTYPER&=~(1<<pinpos) ; //清除原来的设置
- GPIOx->OTYPER|=OTYPE<<pinpos; //设置新的输出模式
- }
- GPIOx->PUPDR&=~(3<<(pinpos*2)); //先清除原来的设置
- GPIOx->PUPDR|=PUPD<<(pinpos*2); //设置新的上下拉
- }
- }
- }
- <blockquote>void BSP_Init(void)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WT for SRAM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1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branch prediction */
SCB->CCR |= (1 <<18);
__DSB();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流位图的代码on和 off:
on.c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www.segger.com *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 * Bitmap Converter for emWin V5.28. *
- * Compiled Jan 30 2015, 16:40:04 *
- * *
- * (c) 1998 -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 *
- * Source file: on *
- * Dimensions: 101 * 61 *
- * NumColors: 24bpp: 16777216 *
- * *
- **********************************************************************
- */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GUI.h"
- #include "app.h"
-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 #endif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on;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on[] =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0xFF, 0xFF, 0xFD, 0xFF, 0xFD, 0xF9, 0xFA, 0xF2, 0xF1, 0xEF, 0xE7, 0xEC, 0xE5, 0xD5, 0xE2, 0xD1, 0xBC, 0xD0, 0xB7,
- 0xA8, 0xC1, 0xA3, 0x87, 0xC2, 0x80, 0x7F, 0xBE, 0x78, 0x73, 0xBC, 0x6D, 0x6C, 0xBC, 0x67, 0x66, 0xBC,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C, 0x65, 0x64, 0xBC, 0x65,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0x64, 0xBD, 0x63,
...
-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on = {
- 101, // xSize
- 61, // ySize
- 303, // BytesPerLine
- 24, // BitsPerPixel
- (unsigned char *)_acon,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 GUI_DRAW_BMP24
- };
- /*************************** End of file ****************************/
复制代码off.c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www.segger.com *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 * Bitmap Converter for emWin V5.28. *
- * Compiled Jan 30 2015, 16:40:04 *
- * *
- * (c) 1998 -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 *
- * Source file: off *
- * Dimensions: 101 * 61 *
- * NumColors: 24bpp: 16777216 *
- * *
- **********************************************************************
- */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GUI.h"
- #include "app.h"
-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 #endif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off;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_acoff[] =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B, 0xFB, 0xFB, 0xF2, 0xF2, 0xF2, 0xE8, 0xE8, 0xE8, 0xE1, 0xE1, 0xE1, 0xDE, 0xDE, 0xDE, 0xE0, 0xE0, 0xE0,
- 0xE2, 0xE2, 0xE2,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0, 0xE0, 0xE0, 0xE0, 0xE0, 0xE0,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1, 0xE4, 0xE4, 0xE4, 0xE8, 0xE8, 0xE8, 0xEF, 0xEF, 0xEF, 0xF6, 0xF6, 0xF6,
- 0xFC, 0xFC, 0xFC,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