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低通滤波器能不能实现5-20KHz幅频特性介于0.7-1.3之间啊,就是说如果输入为0-100V左右的方波,频率5K-20K可调,想经过LC滤波器滤成正弦,但是频率变化的时候幅频特性肯定也随之变化,能不能实现频率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幅频特性变化波动不是很大啊,如果可以,请问如何设计,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第二种方法检测输入方波频率自动匹配滤波器参数实验室几乎没有实现的条件,第一种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

现在单片机相当便宜。可以用单片机内部AD检测正弦波幅度,高了就让数字电位器向下调一调,低了就让数字电位器向上调一调。
如果不用单片机,那就稍微麻烦一点,正弦波经峰值或者平均值检波后与电压上下限进行比较,低于下限让模拟开关增加一档,高于上限让模拟开关减少一档,不高不低则不动作。

网友B:
“如果输入为0-100V左右的方波,频率5K-20K可调,想经过LC滤波器滤成正弦”,“能不能实现频率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幅频特性变化波动不是很大啊”
叙述不明不白。
你的输入为0~100V方波,输出正弦波幅度是否跟随输入幅度变化而变化?还是输出正弦波幅度保持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为0-100V左右的方波,频率5K-20K可调,想经过LC滤波器滤成正弦”,“能不能实现频率在这个范围内 ...

谢谢回复,具体来说我输入端是100V左右直流电压,经过全桥逆变后得到高频的交流方波信号,全桥的驱动信号频率是可变的,我设置为5K-20K,我想在经过LC滤波器滤成正弦,但是LC低通滤波器的参数正常不是只匹配某个特定频率么,假如LC滤波器滤20K的方波效果最好,幅频特性为1左右,那当我逐渐减小全桥驱动信号频率的时候,经过LC滤波器后的输出正弦幅值实测是逐渐增大,我做实验的时候,频率由20K降到10K的时候,输入本来是80V的方波,输出由20K时的80V左右就升到了10K时候的400V,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折合下,设计一款LC低通滤波器,使频率在5K-20K变化的时候,输出正弦的幅值不要的太厉害就好,就是说我输入100V方波,频率5-20k可变,经滤波后正弦的幅值大概还在70-130之间,不知道这样说清不清楚,希望大神能指点下,小弟不太会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具体来说我输入端是100V左右直流电压,经过全桥逆变后得到高频的交流方波信号,全桥的驱动信号 ...

小信号是可以实现的,大功率信号则比较困难。
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可以使一定范围内幅度变化的输入信号,其输出幅度大体不变。但这种方法对大功率信号来说能量浪费很大。
另一种方法是检测输入的方波频率,根据方波频率改变滤波器参数,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但可以做到几乎没有能量浪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是可以实现的,大功率信号则比较困难。
使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可以使一定范围内幅度变化的输入信 ...

谢谢,第二种方法检测输入方波频率自动匹配滤波器参数实验室几乎没有实现的条件,第一种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能说下怎么实现么,有什么好的资源能参考下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