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密,,这个是否可行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这种加密是否可行

网友A:
安全性不高,仅靠ID是不够的,因为可能输入和输出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通过监听就给破解了。

网友B:
和加密狗的思路一样一样的。。。。应该是行得通 的。。。。

网友:
看你想要的安全等级了

网友:
UART不加密没有用
代码给破了,也可以直接跳过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加密狗的思路一样一样的。。。。应该是行得通 的。。。。

这个就是根据加密狗的思路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加密狗的思路一样一样的。。。。应该是行得通 的。。。。

最好要加上反汇编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不高,仅靠ID是不够的,因为可能输入和输出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通过监听就给破解了。

监听,我能让单片机不给监听么。

网友C:
破坏性加密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破坏性加密才是王道

你是说熔断,还是怎么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熔断,还是怎么加啊

单片机支持熔断的话是最方便的
不支持的话,烧断编程管脚啊、把ROM写残啊之类

网友:
uart一进一出就不行啦,可以换成内部eepROM的单片机

网友:
STM芯片的读保护是不是很容易被破解?

网友B:
字丑。。将就看吧。。。只是个想法而已。。。。其实在比对加密机和执行机的算法得出值的时候就可能考虑执行程序主体了。。。

网友E:
这里不应用ID,而是应该用动态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不应用ID,而是应该用动态密码。

这个怎么说啊,动态密码,怎么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丑。。将就看吧。。。只是个想法而已。。。。其实在比对加密机和执行机的算法得出值的时候就可能考虑执行 ...

恩,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啊,动态密码,怎么产生呢

提示一下,去看看金融机构常用的DES等加密算法。

网友:
楼主2018 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