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S5.2编译器结构体按字节对齐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定义一个共用体如union data
char buff [100];
strcut shuju
{
int aa;
char bb;
int ee;
.....
.....
}data;
现在我把接收到的数据转换后存到data里边;然后我就想直接将buff发送出去(因为是共用体,所以buff和data共用相同内存)
但是由于结构体不是按字节对齐的,导致数据和buff对应不上;使得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在CCS5.2编译器里如何让结构体按
字节对齐呢,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解决办法。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思路可以实现么

网友B:
有个地方我能提醒楼主下,其余的我帮不了你。就是
strcut shuju{
int aa;
char bb;
int ee;
.....
.....
}data;
这里面int aa;
char bb;
int ee;
的顺序与结构体的字节对齐有关系。
顺序不一样会导致结构体的所占用的内存的大小不一样。
前段时间我也刚好是碰到这个问题。
附件的word档,是我当时看网页还是资料我忘记了,我给摘录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我能提醒楼主下,其余的我帮不了你。就是
strcut shuju{
int aa;
char bb;
int ee;
.....
.. ...

这个我有VC++6.0测试了确实和顺序有关,
比如:strcut shuju{
char a;
char b;
int c;
};
strcut shuju1{
char a;
int c;
char b;
};
shuju占8个字节,shuju1占12个字节;在VC++6.0中可以用#program pack(参数)命令解决,可是CCS5.2编译器不支持。比较揪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可以实现么

实现前提是解决内存对齐方式,不然数据对不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有VC++6.0测试了确实和顺序有关,
比如:strcut shuju{
char a;
char b;
int c;
};
strcut  ...

你这两种情况下,是的不一样。这个问题,你去TI的http://www.deyisupport.com/这个网站可以发帖子,问问。好像是TI的工程师回答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前提是解决内存对齐方式,不然数据对不齐

我问的是纯C语言考虑实现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前提是解决内存对齐方式,不然数据对不齐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种情况下,是的不一样。这个问题,你去TI的http://www.deyisupport.com/这个网站可以发帖子,问问 ...

很不错的网站,谢谢分享

网友:
为了便于处理器寻址,数据的存储一般都有这样的限制。
数据的排列顺序一般在制定协议的时候需要考虑。
下面有些我常用的方法,不知道你适不适用,不是解决问题,只是为了便于编程。

(1)无法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数据域,可以在定协议的时候加上占位字节,比如
int aa;
char bb;
char rsv[n]; //n的大小取决于机器字节宽度,也就是编译器默认的对齐宽度;
int cc;
(2)无法更改协议的,结构体的定义只能使用字节作为数据域的单位,如
char aa[4];
char bb;
char cc[4];
发送端结构体变量赋值时和接收端结构体成员取值时使用宏定义。
#define SET_MEMBER_32(m, v)  \
             m[0] = (v>>0)&0xFF;\
             m[1] = (v>>8)&0xFF;\
             m[2] = (v>>16)&0xFF;\
             m[3] = (v>>24)&0xFF;

#define SET_MEMBER_16...

同样定义GET_MEMBER_16 GET_MEMBER_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