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中 PCB封装库图中怎样一次性更改所有的焊盘大小

楼主:
PCB封装库图中怎样一次性更改所有的焊盘大小

网友:
右键的find similar那个功能可以,这个功能很有用处,可以详细了解

网友:
焊盘处右击选择相似的对象  通过过滤器一次性选中想修改的焊盘 然后进行编辑  熟悉利用  这个功能使用频率挺高

网友:
点击其中一个焊盘,右键选择相似元件,然后设定下过滤规则为焊盘,就能一次性选择焊盘,在新弹出来的菜单页面对所有焊盘进行操作。
这个方法很好用,批量修改元件或者位置或者丝印什么的很方便。要牢记呀~~

网友A:
哥们教训,我用的AD09出现过把所有焊盘变成FULL STACK的事,做出的板子button没有焊锡!就是用这个find功能搞的。

网友:
统一更改的用途很广,,好好掌握哦

网友:
顶2楼和3楼和5楼的答案@elvike@ljj3166@okhxyyo
find similar的功能,查找相似元件。看您会不会用咯?
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个操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教训,我用的AD09出现过把所有焊盘变成FULL STACK的事,做出的板子button没有焊锡!就是用这个find功能 ...

说明对这个功能理解不够,但是这个确实是容易犯的错误,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