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jlink给stm32下载程序,jlink红灯闪烁,最后无法识别单片机

楼主:
采用jlink的sw模式下载程序,debug窗口无法识别单片机。jlink在其它板子上能够正常下载,所以jlink是没有问题的,驱动也是没有问题的,采用的是STM
32F103RET6芯片,焊接应该也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 VCC 与 RST 接了吗?

网友:
连接了的,RST为3.3V,应该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驱动没有安装成功?或者您的Jlink因为升级固件而损坏了。最坏的情况就是您的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我焊接的第二个板子的首次下载程序,与第一个板子一模一样,然而第一个板子就能下载程序

网友:
看看用串口能不能下载,如果可以,并且正常运行了里面的程序,排除焊接和虚焊的问题外,估计是板子制作的问题了。我上周就碰到了一次,浪费了我一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