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ADC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5-10-23):
STM32F1的ADC时钟配置问题
在学习ADC时发现没有配置ADC时钟相关的函数,ADC工作正常。请大神解释一下,以及没有配置时钟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其实你要在程序中看啦。如果程序中没有明确的说明。那么您要在main开始前的SystemInit(这个在启动文件中的)中看看,刚开始的时钟是HSE还是HSI?
具体的配置要看你的具体的使用和选择了,当然是参考时钟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