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原因导致编译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这样的错误有74条
后来别人说路径不能有中文,我改成中文后还是这样不变,求解释?
~~~~(>_<)~~~~

网友A:
????路径不能有中文,反而改成了中文???楼主你说反了吧?而且我看到你这个路径里面就是有中文的。
楼主你这是什么软件呀?就这么截一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不能有中文,反而改成了中文???楼主你说反了吧?而且我看到你这个路径里面就是有中文的。
...

我的路径本来是有中文的,别人说改成英文,改成之后程序还是出错,而且我本来可以运行的程序也变出错了,所以我又改了回来。
软件是

网友B:
你路径配置有问题,你看下c/c++IAR路径编译,比如如下:路径最好不带中文,有些软件对中文支持不是很好,可能会出现错误
$PROJ_DIR$\..\inc
$PROJ_DIR$\..\STemWin_Addons
$PROJ_DIR$\..\Config
$PROJ_DIR$\..\Core\in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路径配置有问题,你看下c/c++IAR路径编译,比如如下:路径最好不带中文,有些软件对中文支持不是很好,可 ...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比如如下"  如下的是什么,即使有中文路径,可是之前也没有错误啊,只不过我把程序全部搬到C盘去就出现错误了,而且其他的却不会出现错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