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
为什么图中电路要加Q23这个三极管,有什么用。
speed_input是车速输入(PWM信号)
MCU_speed_out是车速输出(PWM信号)
speed_out也是车速输出(PWM信号)
我感觉Q23这个三极管没起什么作用,正常情况一直没法导通,没什么用,这是别人设计的,我不太懂

网友:
是不是稳定Q21基极电压的。

网友:
这图还真得看不懂,请楼下讲解一下。

网友:
Q21是放大车速信号,可能是去驱动转速表之类的负载,Q23构成负反馈电路,作用是稳定Q21的基极电压。MCU_speed_out是车速输出应该到CPU.

网友A:
Q23和R213构成过流保护电路,保护Q21,不过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不会出现过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3和R213构成过流保护电路,保护Q21,不过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不是功率放大电路,不会出现过流的。

我也这么看。
该电路除非Speed Out端电流倒灌,否则不可能出现过流。
故而Q23是多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