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l-to-Rail有多少种形式呢?

楼主:
TI的描述
里面Rail-to-Rail有好几种类型,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啥
看不懂?求大神解答。

网友:
Rail-to-Rail通常指输出幅值可以基本上接近电源电压。在TI的选型表里,细分为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而已,应该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