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ARfor8051编写代码时 出现这种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莫不是电脑太卡了吧,关闭些无用后台,重启下看看

网友:
很正常的,软件重启下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打开了 Option Project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了
如果开打了 关掉试试还退出不

或者直接换高版本的 我原来用的8.1的 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换成9.2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打开了 Option Project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了
如果开打了 关掉试试还退出不

或者直 ...

原因是工程的路径有是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
1,用兼容模式,不行换个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