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数组能这样运算吗?

楼主:
如下:INTre[4]是我通过串口接收回来的常数;
secondpage这个数组是固定值
现在我需要通过INTre[4]接收的数据,判断出secondpage数组中对应的数据赋给opennum[0]和opennum[1],如下,我这样计算有问题吗?总是不成功

a=INTre[4];
        /*计算开门号*/
        i1=4*(a-1)+63;
        i2=64+4*(a-1);
        opennum[0]=secondpage[i1];
        opennum[1]=secondpage[i2];

        /*门号所对应的标志位位置计算*/
        if(INTre[3]==0x07)                     //发注册成功命令,即表示已占用,发送笑脸标记
                secondpage[65+4*(b-1)]=0x02;
        if(INTre[3]==0x0E)
                secondpage[65+4*(b-1)]=0x20;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从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收到的a经过计算后得到的i1、i2会不会超过secondpage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先判断a在合理范围内,否则很容易出错。
另外,最好是在算完i1 .i2后,在代入下标前验证一下是否超出数组范围。
这是数组下标使用前都该做的比较严谨的做法。

另外,至于那个具体的运算方式,你要自己验证是否准确,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代数值去验证,验证几个了基本也就可以了。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指针,或者数组下标(其实是一个性质的东西,都是地址偏移量),要尽量避免出现加减以外的运算因为它本身不具有太明确的物理意义,而且特别容易出错。
但c语言不该自废神功,只是既然明知这样危险,就更加要做足够检查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a在合理范围内,否则很容易出错。
另外,最好是在算完i1 .i2后,在代入下标前验证一下是否超出数组 ...

好的,谢谢!我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