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切换的问题

楼主:
我在用安卓搞一个蓝牙通讯的东西,有两个界面,需要切换。
为了方便说明,就说A、B两个界面。
A界面有多个按钮,B界面有一个按钮。
假设A界面有3个按钮a,b,c。
首先进入A界面,先按a按钮选卡,再按b按钮读卡,读出身份证信息,
以16进制数显示读到的数据。
再按c按钮,切换到B界面,
显示文字信息,比如姓名住址。
再按B界面的按钮返回A界面读下一张卡。
这时候就出问题了。
本来只有按下c按钮才能切换到B界面,
可是按下a,b,c任一个按钮都可以切换到B界面,就乱套了。
从A界面切换到B界面的代码如下:
Script = (Button) findViewById(R.id.button1);
            Script.setOnTouchListener(new Button.OnTouc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Touch(View v, MotionEvent event)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int action = event.getAction();
                            switch (action) {
                            case MotionEvent.ACTION_DOWN:
                                    break;

                            case MotionEvent.ACTION_UP:
                                    Intent enabler = new Intent(BTClient.this,
                                                    Activity01.class);
                                    startActivity(enabler);
                                    break;
                            }
                            return false;
                    }

            });

请大神指教,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现在发现界面切换不正常的时候,有错误。

网友:
查到问题了。本来在A界面连接上蓝牙,读取数据,切换到B界面,蓝牙自动断开。
所以再切换到A界面,运行就出错。可是重新连接还连不上了,真讨厌!
高手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