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辑器到处都是红线

楼主:
代码全都是红线报警,但是编译能通过,求解决办法。。。

太影响编程序了,以为都错了

mperr

mperr

网友A:
不仅仅是mplab是这样,keil什么的也会这样,看下有红线的是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B:
是MPLAB IDE还是MPLAB X 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PLAB IDE还是MPLAB X IDE?

MPLAB X IDE,前两个月下的,刚开始用的好好的,后来就出现了这么个状况,配置什么的从来都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mplab是这样,keil什么的也会这样,看下有红线的是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了。

keil也在用啊,还真没出现这种状况。 另外这个红线出现后一直都有,重启也不行,后来在编辑器配置里面把"提示"选项里面的一个 “未定义提示”取消掉才好了,不过问题是现在就算是真的写错了也没提示了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现象,等会仔细去看看。

网友C:
keil也会有这种情况的,能编译通过一般都OK,我那时用MPLAB X IDE也会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eil也会有这种情况的,能编译通过一般都OK,我那时用MPLAB X IDE也会这样的

现在用的keil5倒是一直没出现过这个问题,X IDE编辑界面虽然好,但是软件太笨重了,这个红线太多看着实在是烦,莫非是我有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keil5倒是一直没出现过这个问题,X IDE编辑界面虽然好,但是软件太笨重了,这个红线太多看着实在 ...

MPLAB X IDE就是界面太复杂了,初学者会很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