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电量监控

楼主:
使用官方的CC2640开发板进行电池电量测试的时候,电压是准确的,但是按照官方的原理图自己开板测试发现电池检测模块测量的电压比实际的电压要小0.2v左右,除了天线省略掉了一系列的匹配阻荣其余的都是按照官方发的原理图画的,区别地我使用的是5x5的芯片。官方是7x7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呼唤大神@chenzhufly

网友:
不是有一个端口补偿吗?其实我也不懂,就听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我也是的哦

网友:
您好。
我的项目也在用CC2640。关于电池电量方面,请教下。

查看CC2640手册,其ADC参考电压是0~4.3V;似乎可以锂电池(<4.2V)直接接入,以监测其电量;但是文档中有提到最大输入电压不得超过绝对上限(4.1V)。这点比较困惑,到底以那个为准。
实际设计中,为保险起见,将锂电池分压后接入ADC。上下电阻均为100k,此部分电路将维持静态电流4.2V/200k=21uA。这点对于低功耗系统是较大的损耗。考虑从2个思路改进:
1)增大分压电阻,比如采用1M,或10M;
但查看CC2640数据手册5.12节,ADC的input impedence仅给了>1Mohm的范围值。猜测其在Mohm量级,因此分压电阻无法设置在Mohm级别,避免出现非线性变化。
2)不适用分压,而是锂电池电源通过二极管降压后直接接入ADC。
但查看CC2640数据手册5.14节,battery monitor给出的电压检测范围为1.8V~3.8V。仅仅通过二极管降压的话,二极管的压降跟负载电流是相关的,一般很难达到0.7V,我实测过普通的肖特基管压降甚至低到0.2V。

两种方案都有缺陷,想请教下,您所采用的电池电量电路如何实现?
查看官方原理图,并无电量检测到部分。

网友:
突然意识到,您所称的电池电压检测,电池是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的项目也在用CC2640。关于电池电量方面,请教下。

查看CC2640手册,其ADC参考电压是0~4.3V; ...

@lzm1019 输入阻抗和分压是不是弄混了?

网友:
to 楼主:

这个问题很纠结么,两个板子差别0.2v,应该不是大问题,只要这个电压足够稳定,那就够了。
ADC这个东西采集的量还是和蛮多东西相关的,你的板子板材/走线。这些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毕竟package不一样,外部电源port也不太相同,细节可以参考手册。差异的0.2v可以自己修正一下,不是问题。

看了一眼手册,一些参数,注意一下

ADC范围和精度

电池电压监控,resloution

5x5 封装电源port

7x7 封装电源port

不过说实话0.2v的差异确实有点大,从芯片本身去分析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妥当
当然主要可能还是得从板子和电路出发,在仔细测试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祝好。

网友:
to 楼主:

by the way
看一下注解的小字,是否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m1019 输入阻抗和分压是不是弄混了?

输入阻抗和分压,弄混,何意?
==========
我之前提出了测压的2种方法,第一种,增大分压电阻的方法,以降低静态电流;
例如:
1)Rup=Rdown=100kohm,则I_q=4.2V/200k = 21uA;
2)若Rup=Rdown=1Mohm,则I_q=4.2V/2M = 2.1uA;
3)若Rup=Rdown=10Mohm,则I_q=4.2V/20M = 0.21uA。
上述情况下,V_ADC=V_BATTERY/2。但问题在于,上述计算时不考虑输入内阻的情况。

若假定Rup=Rdown=1M,且考虑输入内阻,则上述计算调整为:
1)若R_inner=1M,则R‘down = 1M/1M= 0.5M; V_ADC = V_Battery/3; I_q= 4.2V/1.5M=2.8uA
2)若R_inner=2M,则R‘down = 1M/2M= 0.67M; V_ADC = V_Battery*0.4; I_q= 4.2V/1.67M=2.5uA
3)若R_inner=10M,则R‘down = 1M/10M= 0.9M; V_ADC ~= V_Battery/2; I_q= 4.2V/1.5M=2.2uA
此时,静态电流明显降低;但因为内阻为范围值,ADC检测的分压无法确定。

网友:
我这有做CC系列的芯片分销,原装现货,优势价格,Q 122982582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如何来解决的呢?我这里也是有这个需求,所以想了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