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下调试MSP430芯片,遇到程序不能正常下载

楼主:
关于IAR下调试MSP430芯片,遇到程序不能正常下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界面

网友A:
2线?4线?430芯片是否上电?接触是否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线?4线?430芯片是否上电?接触是否可靠?

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友C:
1. 首先看下硬件这些的都链接OK了吗?确保没有问题。
2. 有可能是在IAR环境中器件型号没有选择对。
先确定以上两点,有问题再回复。

网友:
看下复位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首先看下硬件这些的都链接OK了吗?确保没有问题。
2. 有可能是在IAR环境中器件型号没有选择对。
先确 ...

这个已经确定了,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复位引脚有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那你这个问题很奇怪。仿真器版本,iar版本?是否匹配,cpu选择,这个问题真不好帮你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确定了,是没问题的

你确定吗?因为好些人都是找来找去,都是硬件连接出现了问题呢。也有少数人遇到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吗?因为好些人都是找来找去,都是硬件连接出现了问题呢。也有少数人遇到的是软件问题。

硬件没问题,之前有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问题,之前有试过

换台电脑也是这样?还是那个地方跳线帽忘记插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台电脑也是这样?还是那个地方跳线帽忘记插上了?

恩恩。也是一样的

网友D:
估计是芯片型号选择 及下载器没选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芯片型号选择 及下载器没选对吧

这个绝对可以确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复位引脚有连出来

你的复位电容是多少,可以更换个电容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复位电容是多少,可以更换个电容  试试看

1nf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恩。也是一样的

如下两个地方您都选择正确了的话。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测量下主要的一些电压是否正常。
至于您说的“硬件没问题,之前有试过”,这个是怎么试过的?

网友:
要不换个10nF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下两个地方您都选择正确了的话。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测量下主要的一些电压是否正常。
至于您 ...

你的芯片焊接好着没?板子好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下两个地方您都选择正确了的话。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测量下主要的一些电压是否正常。
至于您 ...

这个是没问题的,之前是从MCU引飞线到板子,可以烧写,但是MCU焊接在板子上九不能烧写程序,电压,封装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