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 程序下载到flash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CCS5.4 下载程序到28069的flash中出现了如下情况,请问有经验的开发者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在工程源文件中添加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ize;
memcpy(&RamfuncsRunStart, &RamfuncsLoadStart, (Uint32)&RamfuncsLoadSize);
InitFlash();
然后替换cmd文件,将ram的cmd替换为flash的cmd。用仿真器连接,load program,程序正常运行。因为要看程序是否下载到flash里,先Disconnect仿真器,然后将DSP断电,在上电运行。但是程序此时不能进入主函数入口执行,而是在地址0x3FF6C3处(如下图所示),必须点击复位Restart才能进入主函数重新执行。
问下个位大神,将程序烧如flash均是这样的吗?还是不用复位就可以执行,而是我的程序设置错误了呢?

网友A:
解决了么?新时期帮顶法:@huaiqiao @574433742

网友:
首先CCS没用过。即使是430也用iar。其他的没有看,就瞅了下你的这个memcpy函数。我看着你的这个函数的用法不对吧。特别是第三个参数
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是表达将从src开头的n个字节的地址拷贝到地址dest。
第三个显然是个常量。而你的这个用法是个取址运算,是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么?新时期帮顶法:@huaiqiao @574433742

  女神最机智,,
可是这个我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女神最机智,,
可是这个我不懂,,

你可以选择继续召唤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继续召唤神人~~

不懂,但我可以帮你召唤大神。。。。@哼哼哈嘿丨墨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