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MSP432 的UART收发时,需要安装什么驱动吗?

楼主:
我在做UART实验时,收到的全部是乱码,有那些朋友做UART收发程序成功过?用串口助手?
是不是需要安装其他驱动程序?我两台电脑都不能收到从MSP432发出的信息,即使换成430做
同样的程序,也只能收到乱码!

难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刚买的两台电脑!还是鬼打墙了

网友:
波特率对不?

网友A:
楼主想多了,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别怨什么电脑。好好检查程序,同时注意串口调试软件的正确设置,如果是USB转出的串口,先确认跟串口调试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多了,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别怨什么电脑。好好检查程序,同时注意串口调试软件的正确设置,如果是US ...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MSPWARE外
不需要安装其他软件?
如果是这样,肯定是出不来结果的,我试了一下,Tiva M4
的板子是可以传送数据的,。而MSP432和MSP430不行,
呵呵,那只能是鬼打墙了,能否把你做的这些实验发张截图

网友:
用同样的串口助手做的

网友:
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一大堆的例程都是TI MSPWARE中的

网友:
。。。。。。。检查下波特率之类的设置吧。。。。
不要太自信了,反正检查也是两下子的事情。不一定说是例程了就一定都是适用的。我就碰到过这种。。
然后再看看chunyang说的那几个点。。

网友:
大多数都是还没配置好串口,或者管脚接错,自己仔细检查

网友:
乱码的原因应该是MSB 或者 LSB的原因吧

网友:
不能直接把引脚引出来做串口,要有电平转换模块比如RS232。否则就一直会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脑系统跟串口助手不兼容造成的,你用串口猎人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