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 独轮机器人 MPU6050-DMP移植

楼主:
     这篇主要谈独轮机器人的软件部分,独轮机器人要想能够站立不倒,那么必须有个反馈把现在的状态反馈给MCU。这个反馈在该项目中使用的是MPU6050这个模块,所以我们就要把MPU6050的数据读出来。MPU6050是什么东西?MPU-6000(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且,用户可程式控制的加速器全格感测范围为±2g、±4g±8g与±16g。产品传输可透过最高至400kHz的IC或最高达20MHz的SPI(MPU-6050没有SPI)。MPU-6000可在不同电压下工作,VDD供电电压介为2.5V±5%、3.0V±5%或3.3V±5%,逻辑接口VVDIO供电为1.8V± 5%(MPU6000仅用VDD)。MPU-6000的包装尺寸4x4x0.9mm(QFN),在业界是革命性的尺寸。其他的特征包含内建的温度感测器、包含在运作环境中仅有±1%变动的振荡器。
    以数字输出6轴或9轴的旋转矩阵、四元数(quaternion)、欧拉角格式(Euler Angle forma)的融合演算数据。 具有131 LSBs/°/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的3轴角速度感测器(陀螺仪)。 可程式控制,且程式控制范围为±2g、±4g、±8g和±16g的3轴加速器。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度,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 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引擎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 运动处理数据库支持Android、Linux与Windows 内建之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
   读MPU6050的数据有两种方案,一种通过寄存器直接读出原始数据,然后进行数据融合,计算出机器人的倾斜角度和角速度。还有一种是使用MPU6050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引擎。我们的项目中使用DMP,官方只给出了DMP在MSP430上的例子,今天就来说说MPU6050的DMP在STM32F7上的移植。
先看下电路图:

从原理上看,使用了PB8,PB9两个引角,所以在配置的时候,我们配置这两个引角

另外我们项目使用到FreeRTOS所以这个也必须选上,还有就是使用串口来给上位机传输调试信息,所以串口也要选上。
时钟配置如下:

FreeRTOS再添加两个任务。堆栈由原来的128改为256.因为MPU6050 DMP库使用的堆栈超过了128.

一切配置完后生成项目。
在生成的项目文件夹里新建Drv文件夹,然后把MPU6050 DMP官方例子里的eMPL文件夹全部复制过来,并添加到项目里。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下面就来看如何移植到F7里了。其实就一个文件inv_mpu.c把这个文件里所有MPS430的注释到,然后实现I2C的读写函数。
#if defined MOTION_DRIVER_TARGET_STM32F7
<font color="Green">/*#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_i2c.h"
#include "msp430_clock.h"
#include "msp430_interrupt.h" */</font>

#define i2c_write   i2cWrite
#define i2c_read    i2cRead
#define delay_ms    delay_ms
#define get_ms      get_ms

<font color="Green">//static int reg_int_cb(struct int_param_s *int_param)
//{
//    /*return msp430_reg_int_cb(int_param->cb, int_param->pin, int_param->lp_exit,
//        int_param->active_low);*/
//                return 0;
//}
//#define log_i(...)     do {} while (0)
//#define log_e(...)     do {} while (0)</font>
#define log_e    printf
#define log_i    printf
<font color="Green">/* labs is already defined by TI's toolchain. */
/* fabs is for doubles. fabsf is for floats. */</font>
#define fabs        fabsf
#define min(a,b) ((a<b)?a:b)

实现硬件相关的几个函数:
void get_ms(unsigned long *time)
{

}
<font color="Green">/**
****************************************************************************************
* @brief  delay functi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to use timer7 to delay for mpu6050 sensor.
*****************************************************************************************
*/</font>
__weak void mdelay(uint32_t ms)
{
        extern int delayCount;

        delayCount = ms;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while(delayCount != 0);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7);
}
<font color="Green">/**
****************************************************************************************
* @brief  I2C function for write mpu data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implemented using the i2c bus protocol write data to the mpu6050 sensor.
*****************************************************************************************
*/</font>
__weak int i2c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 data)
{
        if(HAL_I2C_Mem_Write(&hi2c1,addr<<1,reg,1,data,len,5000) == HAL_OK)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font color="Green">/**
****************************************************************************************
* @brief  I2C function for read mpu data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to impletmented using i2c bus protocol read data from mpu6050 sensor.
*****************************************************************************************
*/</font>
__weak int i2c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data)
{
        if(HAL_I2C_Mem_Read(&hi2c1,addr<<1,reg,1,data,len,5000) == HAL_OK)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OK了,移植完成了,很简单,再增加两个辅助函数,一个是MPU6050 DMP的初始化,一个就是读MPU6050的数据。
<font color="Green">/**
****************************************************************************************
* @brief  start mpu6050 dmp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initialize mpu6050 dmp.
*****************************************************************************************
*/</font>
void mpu_start()
{
    int result = mpu_init(NULL);
        while(result != MPU_OK)
        {
                result = mpu_init(NULL);
        }
    if(result == MPU_OK)
    {
        printf("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n ");                   //mpu_set_sensor
        if(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MPU_OK)
            printf("mpu_set_sensor complete ......\n");
        else
            printf("mpu_set_sensor come across error ......\n");
        if(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MPU_OK)                     //mpu_configure_fifo
            printf("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n");
        else
            printf("mpu_configure_fifo come across error ......\n");
        if(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 MPU_OK)                     //mpu_set_sample_rate
            printf("mpu_set_sample_rate complete ......\n");
        else
            printf("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n");
        i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 MPU_OK)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vare
            print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plete ......\n");
        else
            print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n");
        if(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 MPU_OK)           //dmp_set_orientation
            printf("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n");
        else
            printf("dmp_set_orientation come across error ......\n");
        if(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 == MPU_OK)                             //dmp_enable_feature
            printf("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n");
        else
            printf("dmp_enable_feature come across error ......\n");
        if(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 MPU_OK)             //dmp_set_fifo_rate
            printf("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n");
        else
            printf("dmp_set_fifo_rate come across error ......\n");
        run_self_test();
        if(mpu_set_dmp_state(1) == MPU_OK)
            printf("mpu_set_dmp_state complete ......\n");
        else
            printf("mpu_set_dmp_state come across error ......\n");
    }
}

读数据:
<font color="Green">/**
****************************************************************************************
* @brief  read data from mpu6050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to use DMP to read data from mpu6050 sensor.
*****************************************************************************************
*/</font>
int mpu_read(MPU_Data* data)
{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define u8                uint8_t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dmp_read_fifo(data->gyro, data->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 Gyro and accel data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by the DMP in chip
    * frame and hardware units. This behavior is convenient because it
    * keeps the gyro and accel outputs of dmp_read_fifo and
    * mpu_read_fifo consistent.
    */

    /* Unlike gyro and accel, quaternions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in
    * the body frame, q30. The orientation is set by the scalar passed
    * to dmp_set_orientation during initialization.
    */
    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
        q0=quat[0] / q30;
        q1=quat[1] / q30;
        q2=quat[2] / q30;
        q3=quat[3] / q30;
        data->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data->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data->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return MPU_OK;
    }

    return MPU_ERR;
}

在freertos.c文件里添加任务代码:
<font color="Green">/* StartDefaultTask function */</font>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font color="Green">/* USER CODE BEGIN StartDefaultTask */</font>
    <font color="Green">/* Infinite loop */</font>
    for(;;)
    {
        if(mpu_read(&Data) == MPU_OK)
        {
            <font color="Green">//printf("Pitch:%f\tRoll:%f\tYaw:%f\n",Data.Pitch,Data.Roll,Data.Yaw);</font>
            report_to_pc(Data.accel[0],
                         Data.accel[1],
                         Data.accel[2],
                         Data.gyro[0],
                         Data.gyro[1],
                         Data.gyro[2],
                         (short)(Data.Roll*100),
                         (short)(Data.Pitch*100),
                         (short)(Data.Yaw*100));
        }
        osDelay(10);
    }
    <font color="Green">/* USER CODE END StartDefaultTask */</font>
}

我这里是反数据上传到匿名四轴的上位机观看状态数据。效果视频

网友:
这个四轴的软件挺高大上,能否共享学习下,呵呵

网友:
哈哈,过来看热闹

视频要是有配音就好了

网友A:
楼主  我那个添加的时候好像无法使用模拟I2C 请问 是怎么回事????寄存器没有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那个添加的时候好像无法使用模拟I2C 请问 是怎么回事????寄存器没有设置的问题???????

这个例子是硬件I2C,没有模拟I2C。模拟I2C应该是自己用IO口来处理,基本上和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了。
现在STM32的硬件I2C挺好用的,所以能使用硬件就使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