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技术大普及----让你看穿USB Type-C 的神秘外衣

楼主:
第1页:多功能正反插 苹果让大众认识Type-C

“Type-C”这个名称随着苹果全新一代MacBook笔记本电脑的发布而变得人尽皆知,很多人都惊呼“哇!一个接口就可以充当USB、视频输出及电源如此多接口的作用,真是神了!”

Type-C接口的出现似乎又把苹果推向了神坛,很多人认为这是苹果的壮举,殊不知在新Macbook发布之前Type-C接口就早已出现,而Type-C的标准当然也不是苹果指定的。在这里,笔者要为诺基亚N1平板默默的流个泪,因为N1所配备的Type-C接口明明要比新Macbook早出现了2个月。

新MacBook携Type-C接口横空出世也让普通大众认识到了这种新型接口

不得不承认,沾了苹果的光就可以迅速的被人熟知,而苹果也的确有能力将一个标准进一步推广,且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当然,悲催的雷电(Thunderbolt)接口除外,它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不过本次新MacBook应用Type-C接口真的是非常恰当,薄至极限的机身无法承载大量且体积不小的接口,而小巧的Type-C能够集充电、数据传输及视频输出于一身。作为行业的领导者,苹果的创新能力及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回到我们讨论的原点:那么Typc-C到底是什么

Type-C全称USB Type-C接口,是一种全新的USB接口形式,它伴随最新的USB3.1标准横空出世,从发布至今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没错,真的是一年)。说到底,它就是一个USB接口(没错)。其实,Type-C对于新MacBook的价值甚至没有它作为一个单纯的USB接口大,因为它解决了自USB接口出现以来最令人头疼的世界性难题,那就是它“不再区分方向,正反都可插”。

正反都可插的USB接口,这简直太爽了

Type-C接口的出现可以说拯救了强迫症及处女座,也让诸如“吸引力法则”、“墨菲定律”等令人头疼的问题得以消失。

好的,尽管知道了Type-C接口大概能实现什么功能以及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问如鲠在喉,那就是“为什么叫Type-C?A和B都去哪了呢?

的确,A和B都去哪了呢?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另外,笔者也将深入的对USB历代标准及接口发展进行展开讨论,让大家明明白白。

第2页:这一页让你搞清所有规格USB接口

既然有Type-C,那一定就会有Type-A和Type-B。究竟Type-A和Type-B长得什么样子,看下面这张图各位就一目了然了:

USB接口:从左到右依次为标准Type-A接口、Type-B接口及Type-C接口

看完图大家就应该恍然大悟了:原来Type-A接口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标准USB接口!也的确,Type-A接口的英文名称就是“Standard Type-A USB”,这说明它是标准的USB接口,而其它形状的USB接口都是它的衍生物。

对于Type-B USB接口,尽管它的出镜率远没有标准Type-A接口高,但想必大家对它也不会陌生,因为诸如打印机、显示器USB HUB等诸多外部USB设备都采用了Type-B USB接口。一般来说,PC上的USB接口均为标准Type-A,而外部设备则多采用Type-B

最后,就是全新出场的Type-C接口了。它拥有比Type-A及Type-B均小得多的体积,其大小甚至能与Mini-USB及Micro-USB相媲美,是最新的USB接口外形标准。另外,Type-C是一种既可以应用在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在外部设备(从设备)的接口类型,这是划时代的

等等,刚才提到的Mini-USBMicro-USB是否再可以详细讲一讲呢?

没问题……

●看完别晕:USB接口全家福

在Type-C接口发布后,有朋友问到笔者:“是不是Mini-USB就叫Type-A,Micro-USB就叫Type-B,新出来的这个叫Type-C?”事实上笔者前文已经告诉大家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看完下面这张USB接口的全家福,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明白了。

USB接口全家福(除Type-C)

什么也比不上一张图直观。我们经常使用的Mini-USB及Micro-USB都是根据USB2.0传输协议诞生,神奇的是,它们也都分别分为Type-A和Type-B。到了USB3.0时代,由于传输速度的提升带来了针脚位的提升,因此仅有Type-A USB3.0接口保持与以往形状一样,Type-B和Micro-USB都改变了外形(体积增大)。

Mini-USB2.0接口

Mini-USB 2.0的A及B型接口

Mini-USB接口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接口,它被广泛应用在数码产品上,诸如MP3,数码相机以及移动硬盘等等。相较标准USB接口及Type-B USB接口,它的体积大大缩小。可能大家见到的Mini-USB接口绝大多数都是Mini-B型,这是因为Mini-A型就接口的防呆性较差,因此才有了取代它的Mini-B型。不过不用担心,即使是较老的配备Mini-A接口的设备仍然可以通用Mini-B型的数据线。

Micro-USB2.0接口

Micro-USB 2.0的A及B型接口

Mini-USB接口分A/B,Micro-USB也不例外。Micro-USB接口是Mini-USB接口的改良版,它再次缩小了体积,更适用于现在越来越轻薄的移动设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便携设备,绝大多数都采用了Micro-USB接口,Mini-USB已基本被淘汰。另外,欧盟也规定到2017年,所有在加盟国销售的手机必须采用Micro-USB接口,足见其成功及广大覆盖率。

网友:
同样的,Micro-USB接口的Type-B型也是Type-A型的改良版,从图中大家不难看出Micro-A接口形状为矩形,这大大增加了误插率!要知道连标准USB接口还经常插错的我们,怎么可能玩得转如此之效的Micro-A?很快Micro-B出现,防呆设计优秀,Micro-A也就迅速的被淘汰了。

Micro-USB3.0接口

Micro-USB 3.0的A及B型接口

由于USB3.0接口的传输速度相较USB2.0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它的针脚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Micro-USB3.0接口不得不在外观上做出改变。Micro-USB3.0接口在高度上与Micro-USB2.0无异,但是长度明显增长了。同样的,A型和B型也在Micro-USB3.0上出现了……笔者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USB协会每次都要在小型的USB接口上搞个A和B,这里就不多吐槽了。

我们接触最多的Micro-USB3.0接口设备就要数高速移动硬盘了,其中绝大多数均为Type-B类型。

USB Type-B有点囧

同样是Type-B接口,USB3.0(右)比USB2.0(左)增加了接口高度

标准Type-A USB接口由于体积较大,因此在发展到USB3.1的今天,它的外形也没有改变。但是Type-B USB接口就稍微有些尴尬了,因为论体积它并不比标准Type-A USB接口小多少,但是或许是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导致了增加的针脚无处放置。因此Type-B USB3.0接口不得不改变了外观,较Type-B USB2.0增加了高度。

USB3.1接口与Type-C

USB3.1接口与USB3.0接口仍然以颜色来区分

在行业内,USB3.0接口被做成蓝色以便和USB2.0接口的黑色相区分。目前,华硕已经推出了配备标准Type-A USB3.1接口的主板,其接口颜色为蓝绿色,与USB3.0相区分。尽管USB协会并未对USB3.1的颜色做出规定,但是以颜色来区分也将是必然。

笔者再次重申,Type-C接口与USB3.1标准几乎同时推出,Type-C的规范也确实是按照USB3.1所制定,因此USB3.1当然可以制作为Type-C类型,但Type-C≠USB3.1:比如诺基亚N1平板就采用了USB2.0规范的Type-C接口,而华硕Z97-K/USB3.1就使用了标准Type-A的USB3.1接口

历代USB规格对比

版本

最大传输速率

代号

最大输出电流

USB1.0

1.5Mbps

LowSpeed

500mA

USB1.1

12Mbps

FullSpeed

500mA

USB2.0

480Mbps

HighSpeed

500mA

USB3.0

5Gbps

SuperSpeed

900mA

USB3.1

10Gbps

SuperSpeed+

900mA

第3页:Micro-USB/Lightning/Type-C对比

除苹果公司产品之外,先进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移动设备都采用了Micro-USB接口。而苹果自从iPhone 5开始也将之前的Dock口换为了体积更加小巧的Lightning接口,它与Micro-USB接口的大小相近。而现在,Type-C接口横空出世,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会出现三足鼎立之势。

网友:
上图为三款设备分别为采用Micro-USB接口的安卓手机、采用Lightning接口的iPhone 5S以及采用Type-C接口的诺基亚N1。

其中,Micro-USB接口拥有防呆设计,只能单面插入。而Lightning接口及Type-C接口则均可以正反插,大大方便了用户平日的使用。不过在这里还是要说句题外话,那就是自从苹果采用Lightning接口后,算上购买手机附送的数据线,笔者已经更换了6、7条Lightning数据线,它们会在很快的时间坏掉,这可是Dock口时代笔者从未经历的事!或许Lightning接口的耐用度设计还有待完善。

Type-C/Lightning/Micro-USB-B公头对比

Type-C接口的尺寸为8.3mm×2.5mm,它的大小与Micro-USB及Lightning都较为相近,便携度毋庸置疑。

一些遐(瞎)想

USB3.1规格拥有10Gbps的传输速率,是USB3.0 5Gbps的两倍之多,达到了雷电接口一样的速度。拥有超高带宽的同时它还支持高达100W的强悍电力传输功能,另外,Type-C接口还可作为视频输出接口。

采用三种接口的主流设备

目前HDMI 1.4规范的带宽为10.2Gbps,与USB3.1的10Gbps近乎于等速,加之新MacBook所采用的Type-C接口已经集成了DP、HDMI与D-Sub接口。多种功能的高集成度以及强力的性能,在未来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Type-C会成为取代诸多视频以及数据接口,成为统一众多接口的完美解决方案。

另外,高冷的苹果总会与别人不一样,无论是之前的Dock口还是现在的Lightning口,都异于非苹果设备的Micro-USB接口。但是新MacBook采用了Type-C接口可以说给了大家以期盼:在未来苹果产品是否会统一采用Type-C呢?毕竟Type-C接口是通用标准,这样以后我们再也不用配备很多根数据线了。

Type-C是一种既可以用在主设备又可用在从设备上的划时代接口(图片援引Intel IDF官方资料)

Type-C是革命性的出现,什么这么说?在前文当笔者放出那张USB接口全家福的时候,大家是否都会感觉太乱了呢?没错,主设备接口、从设备接口以及移动设备接口的形状全都不一样,而每类接口还又分为A/B等等……我们不禁发出一声感叹:为什么就不能统一呢?Type-C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同于只在主设备使用的Type-A、只在从设备使用的Type-B以及只在移动设备使用的Mini&Micro-USB,它是一种既可以在主设备,又可以在从设备,还可以在移动设备使用的接口。

不光USB接口规范众多(混乱),其它接口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图为HDMI接口的四种类型)

USB接口规范的混乱并不是个例,有很多接口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比如HDMI,我们常见的是标准HDMI(A)以及mini HDMI(B),但还有Micro(D)以及体积庞大的D型,似乎后两者的出现也显得没有必要。不过Type-C这么强劲,在未来HDMI接口是否还会有生存的空间呢?

网友:
自从Apple发布了新MacBook,就一堆人在说USB Type-C。我来从硬件角度解析下这个USB Type-C,顺便解惑。
特色
尺寸小,支持正反插,速度快(10Gb)。这个小是针对以前电脑上的USB接口说的,实际相对android机上的microUSB还大了点:
USB Type-C:8.3mmx2.5mm
microUSB:7.4mmx2.35mm
而lightning:7.5mmx2.5mm
所以,从尺寸上我看不到USB Type-C在手持设备上的优势。而速度,只能看视频传输是否需要了。
引脚定义

可以看到,数据传输主要有TX/RX两组差分信号,CC1和CC2是两个关键引脚,作用很多:
• 探测连接,区分正反面,区分DFP和UFP,也就是主从
• 配置Vbus,有USB Type-C和USB Power Delivery两种模式
• 配置Vconn,当线缆里有芯片的时候,一个cc传输信号,一个cc变成供电Vconn
• 配置其他模式,如接音频配件时,dp,pcie时
电源和地都有4个,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支持到100W的原因。

不要看着USB Type-C好像能支持最高20V/5A,实际上这需要USB PD,而支持USB PD需要额外的pd芯片,所以不要以为是USB Type-C接口就可以支持到20V/5A
当然,以后应该会出现集成到一起的芯片。
辅助信号sub1和sub2(Side band use),在特定的一些传输模式时才用。
d+和d-是来兼容USB之前的标准的。
这里说一下,USB3.0只有一组RX/TX,速度是5Gb,USB Type-C为了保证正反都可以插就用了两组,但实际上数据传输还是只用了一组RX/TX,速度就已经达到10Gb了。如果后面升级协议,两组都传的话就和DisplayPort一样20Gb了
工作流程

上图DFP (Downstream Facing Port)也就是主,UFP (Upstream Facing Port)为从。除了DFP、UFP,还有个DRP (Dual Role port),DRP可以做DFP也可以做UFP。当DPR接到UFP,DRP转化为DFP。当DRP接到DFP,DRP转化为UFP。两个DRP接在一起,这时就是任意一方为DFP,另一方为UFP。
在DFP的CC pin有上拉电阻Rp,在UFP有下拉电阻Rd。未连接时,DFP的VBUS是无输出的。连接后,CC pin相连,DFP的CC pin会检测到UFP的下拉电阻Rd,说明连接上了,DFP就打开Vbus电源开关,输出电源给UFP。而哪个CC pin(CC1,CC2)检测到下拉电阻就确定接口插入的方向,顺便切换RX/TX。
电阻Rd=5.1k,电阻Rp为不确定的值,根据前面的图看到USB Type-C有几种供电模式,靠什么来甄别?就靠Rp的值,Rp的值不一样,CC pin检测到的电压就不一样,然后来控制DFP端执行哪种供电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上图里画了两个CC,实际上在不含芯片的线缆里只有一根cc线。
含芯片的线缆也不是两根cc线,而是一根cc,一根Vconn,用来给线缆里的芯片供电(3.3V或5V),这时就cc端没有下拉电阻Rd,而是下拉电阻Ra,800-1200欧。

当CC pin两个都接了下拉电阻<=Ra,DFP进入音频配件模式,左右声道,mic都俱全,如上图。
USB Type-C和DisplayPort,PCIE
USB PD是BMC编码的信号,而之前的USB则是FSK,所以存在不兼容,不知道目前市面上有没有能转换的产品。
USB PD是在CC pin上传输,PD有个VDM (Vendor defined message)功能,定义了装置端ID,读到支持DP或PCIe的装置,DFP就进入替代(alternate)模式。
如果DFP认到device为DP,便切换MUX/Configuration Switch,让Type-C USB3.1信号脚改为传输DP信号。AUX辅助由Type-C的SBU1,SUB2来传。HPD是检测脚,和CC差不多,所以共用。
而DP有lane0-3四组差分信号,Type-C有RX/TX1-2也是四组差分信号,所以完全替代没问题。而且在DP协议里的替代模式,可以USB信号和DP信号同时传输,RX/TX1传输USB数据,RX/TX2替换为lane0,1两组数据传输,此时可支持到4k。
如果DFP认到device为DP,便切换MUX/Configuration Switch,让Type-C USB3.1信号脚改为传输PCIe信号。同样的,PCIe使用RX/TX2和SBU1,SUB2来传输数据,RX/TX1传输USB数据。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个接口同时使用两种设备,当然了,转换线就可以做到,不用任何芯片。
总结
USB Type-C终结了长期以来USB插来插去的缺陷,节省了人们大量的时间,换一次方向至少2s吧,按全球10亿人每天插拔一次USB,50%概率插错,共耗时277000多小时,约为31年,太恐怖了。
一个接口搞定了音视频数据三种,体积还算小。可以预见,以后安卓机可以改为USB Type-C接口了,如果只需要USB2.0的话,只需要重做线缆,不用芯片,成本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Thunderbolt,lightning,该怎样还是怎样吧,毕竟百花齐放才是五彩的世界。

网友:
USB 3.1将会一统外接接口的天下吗?
[导读]  对消费者来说,那一个小小USB的接头,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得好好伺候着,特别是智能手机的USB接头,如果坏了可就不能充电了,因此USB Type C的设计,特别着重在“强壮耐操”,承受得起至少1万次的插拔,等于平均一天插拔5次,还可以使用约五年半的时间,这已经超过智能手机改朝换代的周期了!

对消费者来说,那一个小小USB的接头,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得好好伺候着,特别是智能手机的USB接头,如果坏了可就不能充电了,因此USB Type C的设计,特别着重在“强壮耐操”,承受得起至少1万次的插拔,等于平均一天插拔5次,还可以使用约五年半的时间,这已经超过智能手机改朝换代的周期了!

  拿起新买的智能手机,知道一种充电器可以通用,不必再准备好多种充电器,不禁让我感谢老天。使用移动电话,对我这种“老伯伯”型的使用者来说,有新奇的App,不如使用“简单”来的重要。多少年来,各种奇型怪状又不能通用的充电接头实在扰人,而且既不经济,也不环保。

  大多数用户对于产品的原理并不了解,但是对于产品好不好看、耐不耐用、方不方便,以及便不便宜,可都是专家,要求可都不少。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缩写为USB)是连接计算机系统与外部装置的一种串行端口总线标准。它是一种输入输出的接口技术规范,被广泛地应用于个人计算机和行动装置等通讯产品,并扩充功能至摄影器材、数字电视(机顶盒)、游戏机等其它相关领域,当然也进入智能手机这个领域。

  想当初刚问市时,统一各种装置的接头以及支持热插入的即插即用特性,真的带来很大的便利。USB是专门针对外接装置所设计,应用多元而且广泛。以外接界面而言,现在算是打败了IEEE 1394和eSATA。

  外接接口直接面对用户,就是那一群知道的不多,要求却不少的家伙,更在意好不好看、耐不耐用、方不方便,以及便不便宜。至于机器里头是怎么运作的,大部分人与笔者一样毫无兴趣,只要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旧有的设备,可以和新的产品相连就好了。USB Type A,B的接口(连接器)确实做到了这点,不论USB的世代如何交替(USB 1.0, USB 2.0, USB 3.0),使用者好像不会增加使用的麻烦。

  只是USB Type A, B的连接器用在行动装置上太大了,想要在市场上继续维持影响力,当然要缩小体积,所以有Mini USB以及更小的Micro USB出现,继续横行市场,也让我这种“老伯伯”对于智能手机的充电器接头,能够简化成剩下Micro USB以及另一种苹果的接头而感到如此兴奋。(图一)

  行动装置上如果想用缩小版的USB3.0 (Micro B)的效果其实不太理想,业界的说法是USB3.0 Micro B连接器,不够强壮耐操(Robustness)。此外USB3.0 Micro B也达不到未来智能手机的要求,有鉴于此,必需提升USB3.0的规格,而事关接口连接的连接器,也有重新设计的必要。这新的连接器,叫做USB Type C,这提升的规格,是USB3.1。USB Type C的长相虽然比Micro USB大,但比USB Type A小,装在计算机或是行动装置上,估计是可以被使用者接受的。

  USB Type C,或是USB3.1的卖点是使用方便,以及传输速度提高。

  (一)对消费者而言,使用方便是USB Type C 接头的卖点之一,因为它的插头只要对准了插座,不管正面或是反面,都可以使用,不怕弄错方向,这是以往的USB接头做不到的。所用的方法并不稀奇,USB Type C采用以多胜少的方法,在连接器里面多加了一组接点,不论正面或者反面,都有对应的接点,所以就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传输速度提高。2008年11月12日USB 3.0推出之后,带来了5Gbps高速传输效能,而USB 3.1带宽的规格,更加大为10Gbps。传输速度规格的提高,并不光是在规格书上写写而已,当然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例如,编码率也要提升,USB 3.0为8b10b编码,也就是每传送10bit数据中,只有8bit是真实的资料,剩余的2bit是做为检查码,因此整个带宽会有高达20% (2/10)的损耗,而新的USB 3.1则是使用128b130b编码,在130bit的数据中,只需使用4bit做为检查码,传输损耗率大幅下降为3%(4/132)。

  对消费者来说,USB3.1的传输速度比起现在应该是市面上使用最多的USB2.0铁定感觉快了许多,但是有没有达到广告所宣称的 10Gbps,那就“天知道”了,好的表现,得有好的周边环境配合,如果没有好的传输线,好的接头以及好的装置,是达不到广告宣称的10Gbps速度的。 所以消费者得有一分钱一分货的心理准备,必须多花银子来换取高性能的表现。

  传输速度提高,也让USB3.1在影音的应用上,能够沿伸它的影响力。USB传输线也可能取代其它显示接口,成为最实用的影音传输线材。使用USB来传输画面其实有很大的便利性,除了USB接口本身就相当广泛外,还能省去一条电源线,直接以USB提供电力。

  新的USB AV 3.1提供10Gbps带宽,最高支持4096 x 2304 @ 30FPS的4K显示画面,同时USB AV也支持HDCP影像加密技术,并搭配更大的电力供应,较大尺寸的显示器可望也能藉由USB AV 3.1来显示4K分辨率。另外,现有的装置和显示器可透过USB AV转接器,以USB线来传送影音。

  USB 3.1的对手是谁?这通常不是消费者所关心的问题,但是未来当USB3.1渐渐普及,3C卖场的店员对你卖弄他专业知识的时候,总不能一脸茫然。

  USB 3.1的对手之一,是由Intel所主导的Thunderbolt接口,它的带宽比USB 3.0高,而且支持菊链式(Daisy-chain)串连应用,Thunderbolt 1.0传输带宽就有10Gbps,Thunderbolt 2.0传输速率更达到了20Gbps,相信应该大部分读者根本没有看过Thunderbolt,目前比较常见的Thunderbolt装置,除了 Apple的计算机外,只有少数高阶主板、外接储存和显示器装置有采用,相较于USB,能见度其实很低。

  USB 3.1的对手之二,是已经在影音的应用上占有一席之地的HDMI,HDMI 1.4可以支持4K分辨率,USB AV 3.1也用来显示4K分辨率,未来USB 3.1一定有机会与HDMI分食市场。

  总结来说,USB 3.1是新一代手机平板计算机共通接口,除了速度可快,理想传输速率飙上10Gbps,搭配USB 3.1 Type-C连接器,让USB 3.1成为强大的外接接口,有机会一统未来手机、平板、计算机传输接口,让我这种“老伯伯”可以更方便来做数字数据的传输,以及享受各种影音应用。

网友:
USB Type-C,接口上的大统一?[摘要]不可否认,USB Type-C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但它和任何具有前景的事物一样,都会经历一段发展期。

腾讯数码讯(马炯慧)最近这两天,又有一家手机厂商确定他们的新产品将配备新USB Type-C接口,有关于USB Type-C接口的话题也是再次被大家热议起来。从去年年底的Nokia N1平板电脑,到今年苹果春季发布会上推出的新MacBook以及上月底Google宣布Android M也将支持该接口......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接口,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它有能力肩负起下一个引领行业变革的重担么?

一、USB Type-C到底是个啥东西?

没有听说过太多关于USB Type-C的内容不要紧,相对于它来说大家应该对USB 2.0更熟悉一些。其实这些像“Type-C”、“2.0”、“3.0”这样的描述,也就是将USB(UniversalSerialBus,即“通用串行总线”)的标准加以区分。

最早的是以USB 1.0版本起步,时间可以追溯到1996年,然后就是2.0版本(2000年)、3.0版本(2008年)、3.1版本(2013年)。而在USB 3.1版本中又有三种不同的接口样式,“Type-C”就是这三种样式之一。

经过每一代USB标准的迭代,更新的USB标准将会在数据传输速度、扩展性、电流传输速度等方面进行升级提升。因此,USB Type-C可以将它看做是目前在接口标准中最为先进的一种。

二、USB Type-C能做些啥、能解决哪些痛点?

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USB 2.0、3.0一样,USB Type-C同样也具备和“前辈”相类似的功能。我们可以用拥有USB Type-C标准的接口来进行数据传输、与外部设备相连接、为手机/平板等设备供电。当然了,USB Type-C所拥有的能力要比它的“前辈”更强、更全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USB 3.0的数据传输速度,这可不是比之前的USB 2.0快上一点半点,如果再换上支持USB 3.1标准的Type-C,将会达到最高10Gbps(相当于1280MB每秒)的理论传输速度。与此同时,数据的传输损耗率也由USB 3.0的20%下降到了3%左右。

而它的超强的可扩展性就更加直观了。相信大家对今年苹果春季发布会上的新MacBook记忆犹新,除了超轻便设计、全新的键盘/触控板设计外,整机唯一的USB Type-C接口也是一大亮点。这个接口不仅可以当电源接口、USB接口甚至是显示屏、VGA、HDMI接口,将所有接口功能集于一身功能可谓强大。

另外,它的外型设计还一举解决了困扰用户多时的使用问题。Type-C接口采用双面对称设计没有了正反面的区分,在使用过程中再也不会出现接口插反的尴尬状况。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一改进,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使用之前的USB经常容易出错,如果更换一次方向重插大约需要2s计算的话,按全球10亿人每天插拔一次USB,50%概率插错,一共需要消耗掉277000多小时,大约31年的时间,也真是醉了。

最后,Type-C接口还拥有更高效的供电能力。在USB 3.1标准下的Type-C接口供电能力最高可达20V/5A的水平。不但可以用在手机充电,就连平板电脑甚至是笔记本电脑都可以通过该接口进行充电,而且在充电时间方面也肯定要比之前快上不少。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进行总结,那就是USB Type-C可以让你“省时省力”。

三、为什么众多厂家开始纷纷涉足?

如果说去年诺基亚推出的N1平板没有引发Type-C关注“热潮”的话,那今年3月苹果举办的新品发布会则是将Type-C带到了聚光灯下,随后的谷歌I/O大会也对Type-C发出了积极的信号。有了这几家拥有深厚实力的公司为其站台,Type-C也是一跃冲天成为了越来越多厂家的宠儿。

虽说Type-C目前还是一种较新的技术,但随着苹果、谷歌等一些上游大厂对其的支持与推广,相信更多的终端厂商也会很快跟进适配Type-C的产品;另外,竞争因素也是促使众多厂家开始纷纷涉足这一全新的USB标准。越来越“懒”的用户其实也是促使这一标准推进的一大因素。化繁为简、高效便捷,用Type-C来摆脱每天各种电源线、数据线的束缚,简直是大快人心。

四、以Nokia N1、苹果新MacBook为例。

诺基亚可以算是在Type-C中敢吃“螃蟹”的第一“人”。虽说它采用的是Type-C型Mirco-USB 2.0数据接口,但也是世界上首款支持这一新型接口的设备了。也正是从这以后,大家也逐渐对Type-C多多少少有所关注。

苹果的新MacBook一口气去掉了除Type-C接口以外的所有接口,这让它在美观性和便携性方面,又有了全新的提升;苹果这样下大力气推广Type-C也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新气象。

倒是还有不少人吐槽新MacBook只配备一个Type-C接口太过“小气”,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口功能就需要额外配备拓展配件非常麻烦。我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只能期待苹果在推出下一代产品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了。

五、USB Type-C接口下半年应该会成为标配。

不可否认,USB Type-C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但它和任何具有前景的事物一样,都会经历一段发展期(当然时间长短就具体讨论了)。随着最近有关USB Type-C接口的内容频频出现在众多厂商以及用户的视线中,再加上有苹果、谷歌等国际巨头的支持与推动,我相信用不了太久,更方便、好用的USB Type-C将会成为各种制造商们的一大商机,同时这样的接口也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行业标配。接口上的大一统,指日可待。

网友:
不错不粗,非常详细,先谢楼主

网友:
神贴 这是用了心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科普,要不一直弄不清到底在多少形状的USB接口。

网友:
楼主真的用心,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