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电路由4-20MA转换成1-5V

楼主:
如题,做了一个信号调理板子,其中两通道为转速,做一个转接,把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1-5V的电压信号,就加了个电阻,这种电路能实现么?如果能的话,电阻选什么样的采样电阻呢?如果不能,求指点!

网友A:
防止后端阻抗的影响可以考虑加一个电压跟随,增加输出能力

网友:
最先想到的就是这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不知道外围需要加什么电路···后面需要一个跟随不···

网友:
初入行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后端阻抗的影响可以考虑加一个电压跟随,增加输出能力

考虑过这个,谢谢你,么么哒

网友:
此电阻需要高精度低温漂,普通金属膜电阻不能胜任。

网友:
可以试试0.1%的精密金属膜电阻,后级加电压跟随器然后应该就可以采集你要的1-5V信号了,如果要求高的话应该还需要进行温度补偿吧

网友B:
理论上一般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由于R=250的电阻是有压降的,你的设备输出的信号不是一个理想设备是有内阻的,所以这个电路的失真较大,即便加电压跟随器也不能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一般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由于R=250的电阻是有压降的,你的设备输出的信号不是一个理想设备是有内 ...

“你的设备输出的信号不是一个理想设备是有内阻的,所以这个电路的失真较大”
你的意思,是说该电阻上面的压降会影响输入电流?
那是输入设备的问题,不是此电路的问题。
另外,该电阻影响了输入电流,也不能叫“失真”。

网友B:
我的意思这个电路的线性不好,需要多段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这个电路的线性不好,需要多段调试!

恰恰相反,这个电路的非线性是最小的,根本无须“多段调试”。

网友B:
回去学学“阻抗匹配”在说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去学学“阻抗匹配”在说话吧!

“阻抗匹配”,你的理解可以说是完全错误。
这里没有什么“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估计你也没做过啥东西,以后不回你消息了。年轻人虚心点可以学到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