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和下载器可以把hex文件下载到msp430板子里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只有msp430的一个hex文件和板子,请问用什么软件和下载器可以把hex文件下载到板子里呢?

网友:
有软件的,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BSL下载了,软件也很多,简单易用快捷

网友:
看您用什么方式了,目前单片机的下载方式无外乎isp串口下载,仿真器下载,这两种常用一些啦。

网友A:
网络上下载的有些时候会问题,我直接打包给你了。PDF文档是使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下载的有些时候会问题,我直接打包给你了。PDF文档是使用的方法。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