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LINKV2调试器给目标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
在设计的STM8L的低功耗应用,想着调试方便想通过ST-LINKV2调试器给目标板供电,遇到了些小问题。
STM8调试接口 SWIM - Single wire interface module

ST-LINKV2的说明:
● SWIM specific features
– 1.65 V to 5.5 V application voltage supported on SWIM interface
– SWIM low-speed and high-speed modes supported
– SWIM programming speed rate: 9.7 Kbytes/s in low speed and 12.8 Kbytes/s in
high speed
说明中提到了
1.65 V to 5.5 V 的供电电压,如何去开启供电,如何设置供电电压?我在STLINK的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中试,好像没有类似Jlink的Power on。
经测试连接ST-LINKV到电脑,SWIM接口不接,接口的VDD-GND有大约2.1V电压。

感觉这样的问题在JTAG调试口上也会有,调试器如何知道给目标板是否供电以及供电电压的?山上的Jlink内部有3.3V跳线,然后命令行Power 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就是功率问题。
电压是有那么大的,但功率就没说,一般不建议这么作死的。
虽然确实很方便,但有时弄 ...

哈哈,头像好,谁发的

网友:
你的电路板3.3V或者5V电路功耗太大了吧,我一直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确实就是功率问题。
电压是有那么大的,但功率就没说,一般不建议这么作死的。
虽然确实很方便,但有时弄着弄着不行,真的很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