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x切换MAC地址后配对PIN码错误的问题请教

楼主:
我用CC254X测试HidEmuKbd例程,HidEmuKbd设置了配对密码654321,广播后手机可以找到设置,输入654321可以绑定成功。
连接后,发送切换MAC地址指令,模块收到指令后断开与手机的连接,修改HidEmuKbd的MAC地址,然后再广播,这时候手机会查找到新HidEmuKbd设备,但是在连接时输入654321提示PIN或配对密钥不正确。
我也曾经使用过HidEmuKbd_Init函数重新初始化,同样提示PIN码不正确,请问我应该如何在运行时修改MAC地址而不影响配对呢?
用下切换的代码如下:
GAPRole_GetParameter(GAPROLE_BD_ADDR, macAddress);
HCI_EXT_DisconnectImmedCmd(gapRole_ConnectionHandle);
macAddress[0] = 0x03;
HCI_EXT_SetBDADDRCmd(macAddress);
uint8 param = TRUE;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 uint8 ), param );

也使用过重新执行初始化函数
HidEmuKbd_Init(hidEmuKbdTaskId);

网友:
切换的代码我就不看了
为何连接不上去呢,在不切换的代码中,能否找到PIN和MAC的一些联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换的代码我就不看了
为何连接不上去呢,在不切换的代码中,能否找到PIN和MAC的一些联系。

找到一条,但这个mac对应的是主机地址
          // Ask app for a passcode
          pGapBondCB->passcodeCB( pPkt->deviceAddr, pPkt->connectionHandle, pPkt->uiInputs, pPkt->uiOutput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条,但这个mac对应的是主机地址

为何 是主机地址呢
deviceAddr应该是设备地址吧,除了这里还有和mac相关的代码吗
手上没有代码,等上班的时候我下载一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 是主机地址呢
deviceAddr应该是设备地址吧,除了这里还有和mac相关的代码吗
手上没有代码,等上班 ...

运行的时候我对照了一下MAC,和我的手机地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