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C采样,PWM的占空比设置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
我用的是FR5969,定时器触发ADC采样,PWM的占空比设置为多少比较好?另外在开发时候用driverlib的函数比较好,还是直接控制寄存器。

网友:
定时器触发ADC和PWM有什么关系?

肯定采用driverlib要好一些
代码写起来更简单
软件的可移植性,可读性……都会好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不好的,寄存器一般的可读性不是很好,用driverlib库函数可读性强,一般可以直接移植到其他430的型号,如果是寄存器的话,就不一定了。用driverlib库函数可以屏蔽掉底层寄存器的操作,不过要先明白你要想调用的函数的功能,寄存器就要自己翻手册配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