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界面切换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两个界面。
第一个界面有一个按钮,开始显示连接,点击一下,显示断开。切换到另一个界面,再切换回来,按钮应该显示断开。可是自动恢复成连接了
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给你呼叫下少年~@574433742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呼叫下少年~@574433742

把按键的 打开和关闭值保存起来,,,比如  SharePreference

网友:
把按键的 打开和关闭值保存起来,,,比如  SharePreference    activity 回来的时候,在读取那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的 打开和关闭值保存起来,,,比如  SharePreference

少年真给力~~
少年快看我升级了~~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年真给力~~
少年快看我升级了~~

  恭喜恭喜,我看到 大表哥发的帖子了,,哇。。。女神,你从 版主变成了 管理员,,是我等的榜样。。。我也要在论坛好好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我看到 大表哥发的帖子了,,哇。。。女神,你从 版主变成了 管理员,,是我等的榜 ...

加油~~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既然女神 成管理员了。。以后我可以开心的在论坛水了,,有女神罩着我,我不怕啦。。。。哇咔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女神 成管理员了。。以后我可以开心的在论坛水了,,有女神罩着我,我不怕啦。。。。哇 ...

乖,快回群来主持晚直播~~

玩板看这里:

网友C:
谢谢!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正常情况下,从A界面到B界面再返回A界面应该是状态不变的。
比如从B界面切换到A界面再回到B界面状态就不变,数据也不丢失。
而单单从A界面到B界面再返回A界面就变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A界面连接蓝牙,读取数据,显示在textView里。
显示的是16进制数据。然后切换到B界面,显示文字信息。比如汉字。
再切换到A界面,A界面变为初始化状态。蓝牙显示未连接,textView里的数据也没了。
而再从A界面切换回B界面,这时候B界面的状态没变,汉字什么的都还在。
我认为就是从A切换到B的时候,哪儿有问题,结果信息丢失。
可是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正常情况下,从A界面到B界面再返回A界面应该是状态不变的。
比如从B界面切换到 ...

activity 的数据 会被回收。。。建议看一下 activity 了解一下。详细的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乖,快回群来主持晚直播~~

好,,,好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tivity 的数据 会被回收。。。建议看一下 activity 了解一下。详细的机制

谢谢!我看过了,那为什么从A界面切换到B界面数据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