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30PM2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专家:

在无系统应用中,为了让cc2530进入PM2,我设置好定时器ST后,用下面语句:

SLEEPCMD=(SLEEPCMD & 0XFC) | 0X02;

设置PM2,然后调用汇编语言函数,其中只有如下语句:

MOV PCON,#1

CLR IE_EA

NOP

NOP

RET

实际调试时,每次进入PM2,这可以由按stop时停到上面的nop语句知道,在汇编语言函数后面设置断点,也可以运行到。

但问题是,节点工作时电流4ma左右,请问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问题可以问的更清楚些么?正常工作应该是多大的电流,4ma太大确定是软件的问题么?

网友:
没用过这个,不懂帮顶

网友:
@chenzhufly
@辛昕
@huaiq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nzhufly
@辛昕
@huaiqiao

汇编的东西,好晦涩。

网友:
正常应该是0.6uA,肯定什么地方没想到,请有经验的通道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