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创建元件的两种办法

楼主:
Cadence创建元件的两种办法

  • 直接新建元件
    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选择菜单栏design-new part或者在library中右键选择new-part直接来新建元件
    接着会弹出一个new part properties对话框,根据元件属性设置相应的选项:
    设置好相应的属性选择ok,就会进入元件绘制界面。如图所示为绘制工具栏,根据这些工具就能绘制相应的元件符号了
  • 通过电子表格新建元件
    使用new part选项在建立含有大量引脚的元器件的时候不仅费时而且效率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表格的方式来进行进件元件。
    同样的可以在类似直接新建元件的位置可选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来创建元件:
    选择new partfrom spreadsheet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就可以对元器件属性进行编辑了。
    因为我这里有两个重名的引脚GND,所以当我完成设置进行保存的时候,cadence会报warning说你这里有重名了,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忽略,直觉选择继续即可。
    OK,完成一个简单的元件符号就完成了

网友:
自己占个座。已经很久没继续我的cadence了。接下来还会抽时间一点点的写出来cadence学习心得。一方面来确认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一方面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下,然后做个前车供大家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支持支持。

多谢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