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8多核启动的问题

楼主:
1.按照官网所说,我先模拟核0启动核1的过程,如下:首先生产核1需要运行的bin文件,然后核0在线加载,读取bin文件,并放入核1相关的空间中,然后给核1发一个IPC中断,按理说此时核1该运行起来,LED闪烁,但是没反应,我这样做不对吗?

2.另外还联想一个问题,IPC中断触发核1运行,那如果核1程序中有IPC中断函数,那这个IPC中断和触发核运行的IPC中断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过程没有错,你可以用仿真器看一下核1的状态,如果其PC指针在你的软件所指定的内存空间,说明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2.在复位后其它核都处于待机的状态,这个状态的IPC中断使得核1去运行指定地址的程序,其中断状态应该不保存,所以不会触发核1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工程是bios的,其中0核正常启动,其他核就没被触发启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的工程是bios的,其中0核正常启动,其他核就没被触发启动,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单独发帖,这样更容易被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