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小测试! 现在就开始吧....

楼主:
拿出一张白纸。结尾处会提供答案,因此你可以给自己打分。试试看吧!
1.   增益为-0.1(反向) 的放大器…
  • a)      很可能振荡。
  • b)      需要一个有着特殊稳定性标准的运算放大器。
  • c)       和单位增益放大器接在一起的时候将是稳定的。
  • d)      在输入端需要一个特殊的衰减器来确保稳定运行。

2.    将运放用作比较器…
  • a)      是可以的如果不连接滞后。
  • b)      能够实现较快的响应并且减少功耗。
  • c)       是必要的,如果你需要推挽式的输出驱动。
  • d)      可能需要注意避免打开差分输入钳位。

3.   电源旁路电容...
  • a)      在SPICE仿真中是不需要的。
  • b)      是重要的,当你想要得到准确的SPICE仿真结果时。
  • c)       值可以通过SPICE仿真实现优化。
  • d)      电路版图可以通过SPICE仿真确定下来。

4.   两阻值相等的电阻并联起来, 产生的热(约翰逊)斑点噪声…
  • a)      会减半。
  • b)      会以1.414的系数增加。
  • c)       会以0.707的系数减小。
  • d)      会以0.25的系数减小。

5.   双运放将…
  • a)      可能有很好匹配的偏移电压。
  • b)      可能有很好匹配的偏移电压温漂。
  • c)       a和b。
  • d)      可以节省空间和成本。

6.   在双通道或者四通道中未使用的运算放大器,最好…
  • a)      连接成单位增益放大器,同时输入端要在C-M范围内。
  • b)      将所有的引脚悬空。
  • c)       将输入端口都接到地,将输出端口悬空。
  • d)      这是个不明智的实践。你应该选用一个单运放。

7.   光电二极管…
  • a)      在正向偏置的时候会有更线性的响应。
  • b)      在有入射光功率时会产生线性输出电压。
  • c)       在零外加电压的情况下提供光敏电流。
  • d)      在光导模式下表现的像光敏电阻。

8.   实际的跨阻放大器 (TIA)的输入阻抗…
  • a)      值接近零。
  • b)      几乎是无限大。
  • c)       表现为容性。
  • d)      表现为感性。

9.   关于比较器和迟滞 …
  • a)      高性能的比较器有很低的迟滞。
  • b)      通过添加迟滞来减少转换出的干扰是可能的。
  • c)       迟滞在转换中引入延迟,在高速电路中应该被避免。
  • d)      迟滞发生在驱动特定材料电感的比较器中。

10.   电位器…
  • a)      不应该被用作可变电阻。
  • b)      当可能的时候应该当做比例度量来使用。
  • c)       不能被电子元件所代替。
  • d)      在对数坐标时效果最好。

11.   当需要对多个精密信号进行处理的时候…
  • a)      通常最好把大部分的增益放在第一级。
  • b)      第一级较低的增益可以改善温度稳定性,并且减少偏移。
  • c)       最后一级通常是最关键的,需要予以重视。
  • d)      增益应该均等地分不到各级。

12.   数据手册中提供的IC元件的ESD容忍范围…
  • a)      适用于电路操作之前组装和处理。
  • b)      适用于典型的电路操作条件。
  • c)       在每个生产的IC上进行测试。
  • d)      是大量的IC中的一些取样测试。

13.   在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均衡有效电阻…
  • a)      是标准的做法,而且符合指定的操作条件。
  • b)      通常是不必要的。
  • c)       减小输入电流引入的偏移电压。
  • d)      改善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

14.   热电偶的输出电压…
  • a)      大约是与开尔文温度成比例的。
  • b)      在两个不同导体的交界处产生。
  • c)       a)  和  b)
  • d)      大约是与两个结点处的温度差是成比例的。

15.   从20kHz到100kHz频带范围内,放大器的噪声为5uV。它的噪声谱密度是…
  • a)      17.7 nV/rt-Hz.
  • b)      -123 dBV.
  • c)       35 nV/rt-Hz.
  • d)      63 pV/Hz.

16.   闪烁 (1/f) 噪声…
  • a)      在拐角频率处终止。
  • b)      以大约20dB每10倍频的速率下降。
  • c)       以大约10dB每10倍频的速率下降。
  • d)      在1Hz的带宽内有相等的能量。

17.    失代偿运算放大器…
  • a)      比类似的单位增益稳定的运算放大器提供更宽的增益带宽。
  • b)      在G=1的时候会更稳定。
  • c)       有更大的电压偏移温漂。
  • d)      有更高的静态电流。

18.    斩波运算放大器…
  • a)      没有标准的连续时间的运算放大器稳定。
  • b)      在有用的范围内会有近似平坦的功率谱密度。
  • c)       应该在需要非常低的输入偏置电流时被使用。
  • d)      应该在声响巨大的摩托车中被使用。

19.    管状聚酯电容器一端的条纹…
  • a)     应该接地。
  • b)     应该连接到更低的点位结点。
  • c)     应该连接到更低阻抗的结点。
  • d)     表示电容公差。

20.    对于有着低源阻抗的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来讲…
  • a)      反馈电阻应该有着低阻抗值。
  • b)      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噪声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 c)       运算放大器的电流噪声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 d)      运算放大器电路的输入阻抗应该与源阻抗相匹配。

网友:
请给自己打分
  • 16-20  精通模拟!
  • 14-15   略懂模拟!
  • 12-13   可能是个数字设计者。
  • 0-11     你是软件工程师吗?

网友:
嘿嘿,这个有意思~

玩板看这里:

网友:
我是软件工程师,看了三题就没敢继续往下做

网友: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发现自己还是适合做软件吧

网友:
0分党飘过。。。。。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连猜带蒙竟然16分

网友:
经过测试,发现,我的正确率超过了蒙的平均概率。表现还可以接受。运气还行啊。

网友:
这完全看不懂啊,我都不敢确定我是做硬件的了!!!!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