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discovery某些引脚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STM32F429 discovery,调了几天的SDIO,用来读取SD数据,目前SD卡可以初始化成功,但是不能读写扇区数据,百思不得其解,之前是可以在F411上面用的,于是想啊想,想到了之前调硬件SPI程序时因为引脚不能正常输出电平从而不能正常通信,于是想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结果通过逻辑分析仪抓SDIO_D0引脚的波形,果然没有电平翻转,注意此时我的程序中已经是将该引脚配置成了普通IO口模式,然后不停的上下拉,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凌乱了,为什么会这样,SDIO_CMD和SDIO_SCK却可以正常反转,这也就论证了可以初始化成功但是不能写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引脚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呢?我查看数据手册,这些引脚并没有默认为任何功能啊

网友:
用开发板的时候,要清楚引脚是否被其他外设复用。

网友:
你用mx的工具吗?

网友:
首先我排除了是因为信号线断了的可能性,芯片引脚和外面的排针是通的,然后我查看板子的原理图,发现这个脚没有链接任何外设的脚,最后我看了这个脚的复用功能,然而并没有发现它默认用作什么功能,这是该脚具有的复用功能:TIM3_CH3, TIM8_CH3, USART6_CK, SDIO_D0, DCMI_D2, EVENTOUT,大家觉得会默认为其中某个功能吗?
对了,mx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懂,还请楼上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