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有可能造成产品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吗

楼主:
用STM8S103 和 STM8S003 焊了一批样板,运行相同的程序
结果发现有几片板子总是在运行一定时间后跑飞。而且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没有示波仪,但是我在SWIO脚有连个LED,正常复位时那个LED就是半亮的,程序跑飞后那个灯就一直处在半亮状态)。
程序很简单,就是普通的跑马灯,电路也很简单,基本是按最小板的标准,只是在需要的外部引脚加了下拉电阻。

网友:
虚焊可能造成的结果很多,主要看是什么东西虚焊了。

没有仪器时,观察程序用LED,可以将其设置为每一秒亮一次,你用“半亮”可不太好。

网友:
虚焊能正常工作运气就算很好了。。

网友:
虚焊的话,位置不会统一,故而导致的问题会各种各样,除非你的PCB有严重缺陷,那也很容易检查出问题所在。楼主还是仔细检查电路设计问题吧。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吧。因为虚焊要看具体情况的,不同的电路会影响到因素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调试下,仔细检查下电路

网友:
虚焊肯定是会造成不稳定的,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无法预料,具体和虚焊的位置有关系,最常见的就是某个芯片不工作或者不正常工作造成的系统异常。

网友:
虚焊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但还是要多检查一下。多块板子出现,而是都是复位,可能有别的情况。看看最小系统的焊接。虚焊可以通过重焊处理。这几块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