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LM2596-5的疑惑

楼主:
我想把开关电源得到的24V直流转化为单片机可以使用的5V电压,5V部分电流不大,主要单片机必须稳定运行。选择了LM2596-5芯片,请问:
1、我是在淘宝优信电子上面买的IC,才1元一片,肯定不会是进口原装了,按目前国内技术水平,这样的价格芯片可靠吗?用于简单的工控电路。

2、关于电感的选择:资料给出的图如下:
输入电压24V,输出5V部分电流很小,实际不到100mA,我用68uH的电感是不是比47uH稳定?理论上最稳定的是100uH吧?
3、输出电容:

由表,如果我用选输出5V、电流2A、输入40V档,即68uH的电感、180uF的电解电容,继续

输入电容:

电容耐压选50V,2A负载电流均方根约1A,在图中180uF。
问题来了,对LM2596来说,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都是180uF,这样有问题么?
4、由于从没使用过这种降压方式,打算在PCB板同时留出LM2596-5和外接5V插头,用跳线帽控制LM2596是否与主电路相连。假如在2596的输入、输出正负端都用跳线帽这种方式,总共4个跳线,这样电流的流动就成了几经波折,使用2595转换时是否对电路稳定性有影响?
5、这样由DC-DC芯片得到的5V电压肯定有波纹,给单片机使用时,我加10uF电解电容和100nF瓷片电容滤波,这样做是否正确?

网友A:
LM2596本身型号较老,价格自然不高,1元钱算合理,不能简单从价格来判断货品,只是需要看看是否为翻新货,做实验倒无所谓了,批量采购则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供应商。
电感并非电感量越大越好,还要注意工作频率和Q值。同样磁芯尺寸下,电感量过大反而会导致Q值不足,表现反而不好。
滤波电容选择220uF或470uF,注意向上选择标准系列容量的滤波电容,输入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相等是没什么问题的。
跳线只要接触良好,这点“波折”不会对品质带来负面影响。
仅对数字电路供电的话,加0.1uF去耦电容有必要,但没必要加10uF的电容。

网友:
工作电流在400mA时表现不错,效率高,发热量极低,但当电流输出达到500mA时,转换效率直线下降,发热量明显增大。

网友:
当电流达到450mA以上时,非常烫,必须加散热片。

网友:
24V转5V,压差有点大,LM2596-5解决好散热也是很好用的。按照PDF资料典型电路做就行,因为功率不大。

网友:
1、国产LM2596频率不够150K,我买过实测只有50K也就是跟2576一样。
2、如果按照标准2596来的话,24V输入,5V输出,输出1A以内要用100uH的电感,不然纹波会大。

楼主最好测一下开关频率,如果是50KHz的话要按照2576来,电感就需要更大的了。
2576-5,输入24V,输出5V,输出0.5A的时候要用680uH的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596本身型号较老,价格自然不高,1元钱算合理,不能简单从价格来判断货品,只是需要看看是否为翻新货, ...

跟着学习了~

网友:
芯片是老了。试着用新点的效率高点的芯片吧。估计没那么发热厉害。发热问题:主要是芯片转换效率(产生热量)和散热的平衡。

网友:
LM2596-5毕竟是开关电源芯片,虽然频率不高,不过成本低,给5V单片机供电滤波电容选择合适一点,一般是可以的,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给单片机供电!!5V。。。什么样r的单片机。。像8位单片机这类的。。。电流非常小。。用7805这类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单片机供电!!5V。。。什么样r的单片机。。像8位单片机这类的。。。电流非常小。。用7805这类的就行了

压差这么大,7805不会直接过热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差这么大,7805不会直接过热保护吗?

压差19V,负载电流如果小于20~30mA,7805就不会非常热,热到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D:
24V降压5V 500ma  用1元的芯片还说不贵,呵呵,不知道24V降压5V恒压横流电流800ma -1A的芯片,外围只有三个元器件,一个输入电容,一个输出电容,一个电感就可以了,这颗芯片你满意不?推广期间,价格只有1元的一半,有兴趣可以私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V降压5V 500ma  用1元的芯片还说不贵,呵呵,不知道24V降压5V恒压横流电流800ma -1A的芯片,外围只有三个 ...

24V降压5V恒压横流电流800ma -1A的芯片,外围只有三个元器件

看LOGO也是卖家
把你家的拉出来溜溜呗
什么芯片,有实例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V降压5V恒压横流电流800ma -1A的芯片,外围只有三个元器件

看LOGO也是卖家
把你家的拉出来溜溜呗
...

猜的不错,我们是研发销售一体的芯片企业,你用的上的时候可以安排样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