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LC震荡电路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最近遇到了这么一个电路。左边的电源。开关给一个脉冲的闭合信号,在L2两端是什么信号呢?一直弄不明白。这个电路是这样有问题吗?因为是按设备抄出来的电路,也不好确定对不对,设备现在也不在我手里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拟震荡电路吧?高手给详细的讲解一下呗。
L2和C1是需要调到谐振状态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拟震荡电路吧?”
这个电路,计算起来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你给出的条件还差很多。
为计算波形,还需要知道两个电感的电感量、直流电阻,如果是磁芯电感,需要知道磁芯的损耗(铁损),还需要知道电容容量,电容的等值损耗。
如果“开关给一个脉冲的闭合信号”是指开关仅闭合一次,再也不断开,还比较容易计算。如果开关反覆闭合断开多次,还需要知道开关动作频率和占空比。
“谐振”是指对某频率谐振,如果是“开关给一个脉冲的闭合信号”那就谈不到谐振。

网友:
这样的电路,需要知道输出波形的话,最简单省事的办法是用示波器实测。

网友:
最好是实际测量一下,即使波形估计出来也不能说明什么
再说图中各元件也没参数

网友:
感觉电路有点问题。L1在开关断开时没有通路,会把开关击穿的吧

网友A:
谢谢各位,其实这个最终的波形确实是可以拿示波器看的,但是总有一股好学的精神嘛。嘿嘿。
我也感觉5楼说的有道理,开关好像容易击穿,但是开关用的是200V的MOS管。倒是电容两端电压好像比较高。还有就是这个电路画的对不对我也不清楚,就看了一遍实物。用的电感就是在磁环上绕的漆包线。电感量也不清楚。
由于对这一类的电路一窍不通,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没准儿是比较经典的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其实这个最终的波形确实是可以拿示波器看的,但是总有一股好学的精神嘛。嘿嘿。
我也感觉5楼说 ...

如果开关是200V的MOS管,严重怀疑你的电路不完整。
最好把电路测绘完整再分析。

网友:
这个电路明显有错啊,开关导通时 L2  C 也充不上电,被短路了,L2  C充上电后,断开开关,才会振荡。